[家电] 千篇一律炸电容!山寨筒灯的维修有没有好一点的方法

楼主(2022-06-30):
当初几十元一个的筒灯,用了几年陆续有几个不亮了,拆开一看,千篇一律的炸电容。这种毛病属于典型的瘌蛤蟆爬到鞋上,吓不死人但是恶心人。
想请教大家,怎么样才能避免以后这种炸电容的情况呢?

楼主:
就是这种电容,倒是不贵,有没有办法让它寿命能长一点??

网友A:
换成耐压400v 的电容

楼主:
电路板是这样的,属于丐中丐的用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成耐压400v 的电容

换成400v47uf??电路其他部分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B:
灯珠坏了,开路电压高,电容过压爆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珠坏了,开路电压高,电容过压爆浆

也不知道哪个灯珠坏了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路板是这样的,属于丐中丐的用料

阻容降压型的LED灯,灯珠没有断路时,电压不会超过电解滤波电容的耐压,灯串中有一节断路时,滤波电容就要承受300V的电压,必炸。
这种灯没必要修了,一次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不知道哪个灯珠坏了啊

垃圾货不值得修,*鱼上捡点好的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阻容降压型的LED灯,灯珠没有断路时,电压不会超过电解滤波电容的耐压,灯串中有一节断路时,滤波电容就要 ...

关键重新外壳不一样了啊,要不买点成品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垃圾货不值得修,*鱼上捡点好的换上

主要是考虑换新,外壳样式颜色就不一样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键重新外壳不一样了啊,要不买点成品电路板??

最好换新的好点的,3W的灯,降压12V左右,市电过来的电压大部分在降压电容上了,效率很低的,所以这种阻容降压驱动的灯最好换了。
如果保留外壳话,可以买3W的铝基板灯板+开关电源的恒流驱动,改装。

网友D:
这个问题要从源头解决~~~以后不买便宜的灯。

网友:
换好点的3W的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换新的好点的,3W的灯,降压12V左右,市电过来的电压大部分在降压电容上了,效率很低的,所以这种阻容 ...

能否指条明路???×鱼还是×宝??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要从源头解决~~~以后不买便宜的灯。

他这买的可不便宜,几十一个呢。。。只能说被坑大。。。鸟

网友:
灯珠中间有黑点的就是坏了,换上灯珠电容凑合用吧,换灯芯不配套不好按

网友:
买等径灯板换欧斯朗灯珠换对应电压的恒流电源(就剩壳子啦)

网友:
这是厂家计算好的,灯珠一坏,电容就炸,然后报废。

网友:
买个新的吧,没有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