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硬盘mbr转gpt,如何让系统正常启动?

楼主(2022-06-30):
SSD硬盘原来是mbr分区,我用GHOST备份了系统盘,然后将硬盘重新分区为gpt格式,最后将Win11系统备份恢复,但是系统启动不了,卡住了。请问要怎样操作?

网友:
修复引导就可以启动吧。用PE进去修复系统引导

网友:
bios设置一下uefi和legacy

网友A:
win11不支持mbr分区安装啊,你是怎么备份出来的系统

网友:
需要加引导修复,如果是WIN10的系统,就好弄点,
WIN7 的,就可能存在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11不支持mbr分区安装啊,你是怎么备份出来的系统

我安装成功过,可能是早期版本

网友:
可能很难启动,因为MBR和GPT是两种不同的分区,当然也不能说绝对不能启动---万一哪位高人搞了个第三方的转换程序,又让这个程序超前加载了呢!
反正,我试过不少次,无一成功,我测试的是WIN7,按道理win10也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
分区不一样,无法恢复的,

网友:
我给旧电脑升级了固态硬盘,顺利ghost完无限重启,两种模式都不行,重新建立引导也不行。最后重ghost了32位的win7好了,硬件不支持64位系统?

网友:
我转成gpt启动不了,没办法重新格盘分区

网友:
应该是Ghost把以前mbr的引导信息带过去了,所以跟新的gpt不同。用Bootice修改一下引导信息看看。

网友B:
学会用dism++备份系统吧,ghost已经过时了

网友:
微PE工具箱,先通过磁盘管理工具把EFI分区加上盘符让他显示出来,然后用引导修复工具,选UEFI的启动方式,分别指定EFI分区和系统分区的位置,等修复完成后,重启,进BIOS里,改启动方式为UEFI,把那个WINDOWS开头的启动项调到第一位基本上就行了。

网友:
除非大于2T,我基本不用GPT分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会用dism++备份系统吧,ghost已经过时了

正解!技术已进步,就该放弃ghost

网友:
补救方法:用硬盘分区工具如DG等,用调整分区大小工具修改第一分区的前端,让前面空出100-200M的空间,创建一个EFI分区。然后用启动修复工具修复一下,在BIOS里第一启动顺序选Windows boot manger

网友:
MBR和GPT性能上差别大吗?为什么要改?

网友:
最好是系统盘单独装在SSD上。

一块盘由mbr转gpt,盘上的文件是不会丢失的,所以根本没必要重新分区,只要转换完后,进入优启通或微PE,打开diskgenius,把C盘前端缩个600M的空间用来建UEFI启动用的两个小分区,然后用优启通或微PE带的UEFI启动修复工具设置一下UEFI启动就好了

网友:
先在bios设置一下uefi和legacy,然后用PE进去修复系统引导,九成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