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带升级,百兆光猫要换。求主意。

楼主(2022-06-30):
下午给宽带维修小哥电话。。告诉我光猫要向他们买150一个。。那就有点扯了。。之前光猫也是向他们买的。。等于我一条宽带要向他们买俩个光猫。。
现在不知道该给市联通说这事还是本地联通营业厅。。这事估计很难说。。那就向他们要光猫的LOID码自己买光猫。。只是不知道是向市联通10010还是本地联通营业厅要。。
另外问一下是不是有这个LOID码光猫就能自己买自己接?

网友:
不都是装宽带送光猫吗?打客服电话,说宽带不达标,让重新换个光猫。

网友:
这个钱得花啊,不买速度无法提升。

网友A:
我家 装宽带那人换光猫没要钱, 不过是他随便拿来的旧光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 装宽带那人换光猫没要钱, 不过是他随便拿来的旧光猫

投诉啊!还等什么??

网友:
我这边设备都是联通免费提供的,当然退网的时候是要还回去的

网友:
有的地方是交押金,到时候退回去

网友:
这个过分了啊,不都是电信联通它们升级宽带后把原光猫免费换掉嘛。

网友:
我们这边移动的,不用宽带了也步回收光猫

网友:
100换300不要钱,办套餐还有千兆路由拿。

网友:
你是个假坏人   拆开旧光猫把里面光纤跳线剪断。报修   新的一个就来了

网友:
如果原来是100M光纤,然后套餐升级的话,光猫是免费换的,除非一开始给的就是千兆猫,不然都会把旧光猫收回然后给换一个至少一个是千兆口的新猫。
如果是用户自己的原因把老光猫搞坏了(当然如果条件允许,你也可以把锅甩给老天爷然后让运营商给你免费换,比如刚好最近几天打雷了),通常是要让你自费再买一个的。

我这的情况是:最早装的百兆宽带给的百兆的猫,后来升级套餐成300的,一开始猫不给换,就打客服投诉说网速达不到,然后师傅上门检测时给他说是光猫造成的,他们就去找营业厅了,隔了一天给换成了一个千兆三个百兆的新猫。
然后办公室电路老化一把火把设备啥的几乎烧净了,于是加上换新光纤和光猫,营业厅收了我们300块又给了一个四口都是千兆的猫,结果是前两天去退网,非要让我们把掏钱买的这个新猫也退回去,理由是拿这个抵我们烧掉的那个
可是我是真心不想退给他,把DHCP关掉了,当交换机和双频AP用,真的很不错!

网友:
一直都是无偿提供.......................

网友B:
光猫不都是免费提供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猫不都是免费提供的吗?

你还是太年轻了!

网友:
看运营商,我们这的联通也是要自己购买猫,但是买一次再买一次就过分了,不过买了猫,产权就是你的了,随便你处置。反正现在猫也不贵,拿到ID自己搞。

网友:
河北,联通,千兆光猫100,iptv机顶盒100,万兆光猫360。

网友:
非要买的话,海鲜市场,hg8321r小光猫,30几块钱,让装维小哥设成桥接。一个千兆口接路由器,一个百兆口接iptv。路由器推荐移动定制的rax3000z或rax3000q,都是值到烂的,120几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