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lightning耳机改typec插头

楼主(2022-06-30):
把断头的耳机换成typec插头,用在iqoo7上效果不错。就是线控不能用!

网友:
改得不完美啊

网友A:
数字的改成模拟的啦

楼主:
第一次改,没有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的改成模拟的啦

iqoo7手机自带音频解码。 还有iPhone耳机解码也不好改哦 听说会识别不了

网友:
如何接线?主要是数据正负如何接

网友:
接线估计还有错误,不够完美。

网友:
怎么接线啊

网友:
楼主掉大家的胃口呢。

网友:
我手机是iQOO8,买了一个带芯片的,声音断断续续,放一边了

网友:
改造过程不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