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M4六角支柱做一个丝锥板手

楼主(2022-06-30):
M4,六角支柱。

开孔

成型

能正常使用的样子。

丝锥是2MM的。

丝锥与圆珠笔笔芯的比较。

谢谢大家的欣赏。

网友A:
电动起子完事,比这种轻松多了

网友:
太有创意了

网友:
非常用心,比较实用

网友:
这办法不错改天山寨一个玩

网友:
2MM攻丝从来没成功过,

网友:
好方法,有空我也仿一个

网友:
好办法,值得借鉴

网友:
折腾,准备攻丝做点啥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嗯不错,明天我也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起子完事,比这种轻松多了

是的,你是对的,正确的。

网友:
创意不错,这丝锥板手用得上。

网友:
小尺寸丝锥可以,我也想弄套丝锥,看套装价格貌似挺贵的,一直没下手

网友:
这个螺丝的硬度真能夹得住丝锥么?

网友:
螺丝嘛,我不太敢迷信它的强度。

网友:
这种螺柱用几次就坏了。里面的牙精度低,强度低。

网友:
非常好看,不错。

网友:
怎么好方法都让你想到了,我也仿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