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雷士照明NVC APFC无频闪36W 48W双色温LED驱动电源,也可以改成单色温驱动电源

楼主(2022-06-30):
雷士照明NVC APFC无频闪36W 48W双色温LED驱动电源,也可以改成单色温驱动电源

做工极好,采用晶丰明源UR3311 APFC方案,能获得高功率因数,同时做到完全无频闪;

价格:6元起

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w4002-6762964112.13.243a4735T3puYl&id=677951250497

电源标称输出电流,是0.420A,如果觉得输出电流有点大了,也可以把输出电流改小一点(比如说改成0.240A,以适应目前市面上的2并灯珠的双色温LED模组)

双色温电源,变光顺序:
1.第一次开关,黄色电线组亮(白色电线组不亮),输出电流:0.420A;
2.第二次开关,白色电线组亮(黄色电线组不亮),输出电流:0.420A;
3.第三次开关,黄色电线和白色电线组同时亮,输出电流:0.420A(白光和黄光各0.210A);

一.25-36W双色温电源产品参数:
型号:NDY-GCC-036-C04;
输入电压:220-240V AC 50/60Hz;
输出电压:60-85V DC;
输出电流:0.420A(可带动18-24串LED灯珠);
功率因数 :0.95;
电源尺寸:132*45*26mm(长*宽*高,注:不含电源线材尺寸);

二.37-48W双色温电源产品参数:
型号:NDY-GCC-048-C04;
输入电压:220-240V AC 50/60Hz;
输出电压:85-115V DC;
输出电流:0.420A(可带动18-24串LED灯珠);
功率因数 :0.95;
电源尺寸:132*45*26mm(长*宽*高,注:不含电源线材尺寸);
两套电源的外观,DC输出端是PH3P插头
36W和48W电源板
36W和48W电源板正面
36W和48W电源板背面
晶丰明源APFC方案芯片:UR3311

楼主:
同时,这两款电源,还可以改成单色温的APFC驱动电源,带动36-80V DC的LED灯珠,由于DIY改装比较费时间,建议买家拍回后,自己改装(两款电源,改装方法一样):
1.在贴片电阻R33位置,并联一颗2.0R/1206贴片电阻,输出电流就改成0.550A;
2.在贴片电阻R33位置,并联一颗1.2R/1206贴片电阻,输出电流就改成0.620A;
3.在贴片电阻R33,R34位置,各并联一颗1.2R/1206贴片电阻,输出电流就改成0.750A;
注意:1.改成单色温电源,输出端的正极和负极,分别接在大电解电容C13的正极和负极;
        2.拆下贴片二极管D51,切断变色温电路的供电(改成单色温电源,就不需要变色温电路工作了);
改成单色温电源后,就可以带动COB灯珠,或者其它串并方式的LED灯珠
可以获得高功率因数,同时又能做到完全无频闪
大幅度提高灯具的质量
这款电源,做工还算是很好的了:有MEI部件,变压器尺寸也足够大,电子元件也是一线品牌的;
用作改改配件,或者用作维修部件也非常使用,可当双色温电源来使用,也可以当单色温电源来使用,使用场景也广,实用性也很强大;
两款电源的电路板正面图片,DC端立式插件的大电解电容,就是C13位置
两款电源的电路板背面图片,APFC芯片:UR3311左上方,就是电流取样电阻R33,R34贴片电阻位置;

网友:
由于芯片拆去做一些高端设备保留了最后这一两K主板

网友:
雷士照明NVC APFC无频闪36W 48W双色温LED驱动电源

网友A:
看上去像是隔离电源!

网友B:
依我的经验, 把2个负极连起来就可以了 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像是隔离电源!

是隔离方案的电源
采用APFC架构
可以做到高功率因数(0.95以上),同时完全无频闪

这样电费也更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依我的经验, 把2个负极连起来就可以了  供参考.

把两个负极短接起来,其实就是做成单色温电源(就是我二楼提出的DIY方案)
但直接短接两个负极,电源的稳定性,可能还需要验证,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这样直接短接的话,电源的效率会低很多(变色温电源还在工作)

输出电流也只有0.420A,很多COB灯珠,配套的电源,需要把输出电流改成0.600A,或者0.700A左右,能够用。

所以,还是辛苦一点,改装一下,

楼主:
双色温电源,变光顺序:
1.第一次开关,黄色电线组亮(白色电线组不亮),输出电流:0.420A;
2.第二次开关,白色电线组亮(黄色电线组不亮),输出电流:0.420A;
3.第三次开关,黄色电线和白色电线组同时亮,输出电流:0.420A(白光和黄光各0.210A);

网友C:
R32及R37是否也是取样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R32及R37是否也是取样电阻?

是的,这几颗贴片电阻(R32,R33,R34,R37,R38),都是输出电流取样电阻

更改这几颗电阻的阻值,就可以增大,或者减小输出电流,满足客户个性化的输出电流需求

同时,这两款电源,还可以改成单色温的APFC驱动电源,带动36-80V DC的LED灯珠,由于DIY改装比较费时间,建议买家拍回后,自己改装(两款电源,改装方法一样):
1.在贴片电阻R33位置,并联一颗2.0R/1206贴片电阻,输出电流就改成0.550A;
2.在贴片电阻R33位置,并联一颗1.2R/1206贴片电阻,输出电流就改成0.620A;
3.在贴片电阻R33,R34位置,各并联一颗1.2R/1206贴片电阻,输出电流就改成0.750A;
注意:1.改成单色温电源,输出端的正极和负极,分别接在大电解电容C13的正极和负极;
        2.拆下贴片二极管D51,切断变色温电路的供电(改成单色温电源,就不需要变色温电路工作了);
改成单色温电源后,就可以带动COB灯珠,或者其它串并方式的LED灯珠

楼主:
雷士照明NVC APFC无频闪36W 48W双色温LED驱动电源,也可以改成单色温驱动电源

楼主:
一.25-36W双色温电源产品参数:
型号:NDY-GCC-036-C04;
输入电压:220-240V AC 50/60Hz;
输出电压:60-85V DC;
输出电流:0.420A(可带动18-24串LED灯珠);
功率因数 :0.95;
电源尺寸:132*45*26mm(长*宽*高,注:不含电源线材尺寸);

网友D:
有没有配套的灯板?想要几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配套的灯板?想要几套

目前配套了这款长度是600mm的双色温LED模组,模组是欧普的,铝基板模组
看看合适吗?
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w4002-6762964112.23.310f4735tR1sLj&id=677701465437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配套了这款长度是600mm的双色温LED模组,模组是欧普的,铝基板模组
看看合适吗?
链接:https://i ...

好像有点超长了,家里是36的圆形吸顶灯,里面四根长条灯板。周末拆下看看

网友E:
多一些配套的组合才好卖,普通人还是现成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有点超长了,家里是36的圆形吸顶灯,里面四根长条灯板。周末拆下看看 ...

圆形吸顶灯,可能放不下去,

这种600mm长的模组,主要是配套客厅方形吸顶灯使用的。
照明效果也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一些配套的组合才好卖,普通人还是现成的好用。

好的,我到时找些合适的LED模组来配套,做成改装套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