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bq-cc53/cc83七号电池充电回路改装

楼主(2022-06-30):
松下cc53/cc83在充1~2节电池的时候,电流是600/450ma,对于五号电池来说尚可接受,但对于七号电池,电流就容易过大,容易有发热和减少寿命的问题,经过我的研究调查,发现rs1和rs2是五号电池线路的取样电阻,rs3和rs4跟前两者串联共同构成七号电池的取样电阻,五号回路的阻值为120毫欧,七号为161毫欧,跟充电电流刚好成反比,我的改装方案是把rs3改成500毫欧,这样七号回路的阻值就变成了190毫欧,新的电流经过计算,为1~2个电池600/380ma,3~4个电池为300/190ma,经过测试,工作一切正常并且基本上不发热,充电的时候电池在外侧更有利于散热,改装后对于七号爱乐普的保护更好

楼主:
进一步测试,发现cc83有个奇怪的问题,就是充倍特力的时候充到1.5v时仍然不判停,而充富士通的时候就能正常判停,判停时电压略低于1.5v

网友:
厉害呀,分析的挺到位

网友:
可以的老铁

网友:
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A:
我的充下来是1.61v? 松下和小米都是,飞狮是1.5x 最后充电器闪烁了 ,对这个bpi一点好感都没有,买了五号和七号都没用几次都挂掉了 ,现在还剩一个五号勉强可以充电, 青虫买的 大概16年左右

网友B:
BQ-CC83本来就充电电流小,不用再改了
充2节改小电流,那充4节电流不是更小了,充电时间太长了

楼主(2022-07-30):
引用 网友B:
BQ-CC83本来就充电电流小,不用再改了
充2节改小电流,那充4节电流不是更小了,充电时间太长了 ...

其实影响不大,毕竟七号电池的容量很小,最多也就延长半小时,190毫安也没少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充下来是1.61v? 松下和小米都是,飞狮是1.5x 最后充电器闪烁了 ,对这个bpi一点好感都没有, ...

镍氢电池是否充满其实跟电压关系不是很大,充满了之后会出现-dv然后充电器判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