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将星x15刷bios黑屏,在线求救!!!

楼主(2022-06-30):
多谢各位关心,我已经成功救活这台笔记本~
成功救活七彩虹将星x15!蓝天新款模具NPx0PNx原厂BIOS文件 - 笔电软硬派 数码之家 (mydigit.cn)

十几天前刚买的将星x15,昨天晚上在更新bios的时候以为卡住了,于是点了关机,在正常关机之后发现无法开机,现在按开机按钮无任何反应。今天早上已经买了编程器,求一份原厂bios文件!!型号:将星x15 at 22
cpu:i5-12500h
显卡:rtx3060
查了一下i7-12700h+3060的型号bios和我这个是一样的,求哪位大佬来一份!!!
拆机图:

bios芯片位置:

一共有两个flash芯片,一个是W25Q256JV,
另一个是p25q80h,请问一下哪个一个是bios芯片?
为了上大学才买的笔记本,前几天还拆开换了硅脂,求求大佬们了,我可快急死了!!

网友:
牛人啊自己敢刷的

网友:
网上没得下吗? 去52破解看看

网友:
是Q256这个32M的芯片,刷bios要注意区分工作电压,有两种,选错电压会刷死芯片,刷写bios的文件可以从你下载的bios更新文件中提取,看图上的bios芯片封装是QFN封装芯片,需要吹下来焊在专用板上才能识别刷写,还是送到修电脑的地方搞吧

网友:
五毛党……英特尔芯片组的bios在win下无法完全刷入(有关me),

网友:
没有搞过,

网友A:
横竖都是刷死了 查下和宽体SOIC8的管脚是不是一一对应 然后买个25Q256宽体SOIC-8封装 从原厂BIOS里面提取 电烙铁大马蹄头加热把这旧的铲下来 用编程器刷好焊回去 不过这样刷可能序列号啥的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横竖都是刷死了 查下和宽体SOIC8的管脚是不是一一对应 然后买个25Q256宽体SOIC-8封装 从原厂BIOS里面提取  ...

对不起我搞错了 这货没有SOIC-8宽体的封装 所以楼主还是送修吧

网友:
网上修笔记本的。用编程器刷bios(程序到官网上下载,经过分离)

网友B:
网上有卖编程器固件bios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卖编程器固件bios 的

官网上bios列表还是空白的,刚刚发布的笔记本还没bios发布,如果是蓝天原厂的bios的话我倒是找到了,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C:
没过保就去售后啊  这么方便的你不用

网友:
现在的人牛呀,高中生就会这个,以前我们读高中那时电子元件都没机会摸

网友:
售后估计可以直接换板了

网友D:
这个可以找售后吧,说不能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过保就去售后啊  这么方便的你不用

之前拆开换过硅脂了,售后的话可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找售后吧,说不能开机

主要是之前拆开过了,怕售后不给保

网友:
https://repo.palkeo.com/clevo-mirror/
用户名repo
密码repo
https://repo.palkeo.com/clevo-mirror/NPxxPNP/
看了这个型号的图片和你的笔记本很像,如果售后不能报修,可以死马当活马医试试;芯片认同4楼的意见。
尝试有风险,望谨慎。

网友:
https://repo.palkeo.com/clevo-mirror/NPxxPNP/
用户名repo
密码repo
发现蓝天这款笔记本和你的比较像,如果售后不能报修,可以死马当活马医试试,芯片认同4楼说法。
尝试有风险,望谨慎

网友:
官网下载bios ,exe 运行后回执temp 文件夹解压出来刷新程序和bios 文件,一般直刷就行,
256m的真bios,80的那千万别刷,那个是ec 的me 固件,保存序列号等底层信息,
bios 可能是低压1.8v的闪存,需要转接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