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康佳T55U反复弹出历史记录或者信号源菜单

楼主(2022-06-30):
故障就是单独联网看电视或者通过电视盒看电视的时候,不定时弹窗,好像中了病毒似的,影响观看。只有在电视自己播放U盘视频时候,不出这个对话框
情况可见视频,截图如下:

我想知道这究竟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请广大网友帮忙回复,如果有石家庄市的能上门维修的最好,谢谢!
康佳T55U电视信号源无人操作是自动切换,究竟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_哔哩哔哩_bilibili

楼主:
占楼,紫薯布丁。

网友A:
清理遥控器按钮和机器的按钮试试

网友B:
除了按键板漏电,也可能主板过热。用个电扇吹着看出不出故障。我的创维55寸电视就这样

网友C:
康佳自己安装软件是不是挺麻烦。这个麻烦的后果就是远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康佳自己安装软件是不是挺麻烦。这个麻烦的后果就是远离

恢复出厂设置了,再没有联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按键板漏电,也可能主板过热。用个电扇吹着看出不出故障。我的创维55寸电视就这样 ...

谢谢回复,晚上弄个电扇吹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理遥控器按钮和机器的按钮试试

谢谢回复,遥控器电池扣了,问题依旧存在。机器的按钮,您指的是什么位置?

网友:
把机器的按键板拔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按键板漏电,也可能主板过热。用个电扇吹着看出不出故障。我的创维55寸电视就这样 ...

晚上吹了吹,好了一点点,估计是散热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