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210e,可否增加一个200MA档?

楼主(2022-06-30):
用来测漏电电流的,一般漏保要求30ma就跳了,而210e最小一档似乎是2A档。一瞬间,自动表还没转换好档位呢,漏保就跳了。可以用改固件的方法么?
专用的漏电电流表,太贵了。。。

网友:
这个对表的反应速度要求太高了,跟200mA没啥大的关系!

网友:
这个测量数字表是反应不过来的。和最小挡位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你看看漏保的响应时间要求都在0.3-0.1之内的跳闸的,你想这个表能反应得过来吗???

网友:
可以用指针表测

网友:
200ma精度不好保证吧

网友:
UT210E的电流档都是手动的,哪来自动的电流档?

网友:
210e是能轻松测出30ma电流的,只是普通万用表只有3次/秒的刷新率,也就是0.3秒每次。不过你测漏电电流,跟刷新时间有啥关系?一个回路漏不漏电,你直接钳表把零火线卡进去,测零序电流就是了,有漏电,则钳表会有电流,这个漏电肯定是一直漏啊,一直持续的

网友:
测试漏保用普通万用表串联测量比较准确吧,钳表还没反应漏保就跳了怎么测?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2594-1-1.html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已经明白了,跟档位没有关系,主要是测量速度跟不上。

网友:
普通数学表的屏幕刷新速度只有2.5-4fps,安捷伦1252b能达到7fps,即使这样高刷新率测量微小的漏电电流依然不能胜任。

网友:
测量这种短脉冲电流,使用电流钳+示波器,比较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