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地车弹簧前叉拆卸求助

楼主(2022-07-01):
山地车弹簧前叉,撬开防尘盖看不清里面的螺丝,手机也拍不到里面。到底是内六角还是外六角,多大也不知道。找了几个修车的,居然还有说从来不拆那里的,要不就没工具,想先确定是什么样的螺丝,再想办法。
此车淹过,里面有锈,防尘胶碗断了,不是好灵活。沿叉管加点油,好些了,还是不爽。

求叉管内压弹簧螺柱的型号

网友A:
是不是前叉的减震器里面进水了?

网友B:
山寨车是弹簧的,纯正的山地车前叉是气缸的

网友C:
山寨山地车的减震就是样子货 里面就是个破弹簧 一次性的 想拆开只有破拆  不光他 连48伏的小电动车 前减震也是一次性的

网友D:
       5MM内六角螺丝,加长杆,然后用6MM的内六方把住下边的内六角别让跟着转。

网友E:
按5楼的意思做。
当初我的美利达勇士也是弹簧叉,用了5mm的巨长无比的一个内六角拆的,拆的时候生怕扳手断掉,不过没关系,不会断的。最后当的一声就拆开了
就是这个订单里面的这个扳手

现在便宜了,十来块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前叉的减震器里面进水了?

是的,有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5MM内六角螺丝,加长杆,然后用6MM的内六方把住下边的内六角别让跟着转。 ...

这工具不好找,修车的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山寨山地车的减震就是样子货 里面就是个破弹簧 一次性的 想拆开只有破拆  不光他 连48伏的小电动车 前减震 ...

看见有人拆过,但不能确定我的和他的螺丝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5楼的意思做。
当初我的美利达勇士也是弹簧叉,用了5mm的巨长无比的一个内六角拆的,拆的时候生怕扳手断 ...

这类东西卖来用一回就吃灰

网友F:
还是要备些常用的工具,老去找修车搞多花的钱够买工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要备些常用的工具,老去找修车搞多花的钱够买工具了

我基本都自己弄,一般的工具有,除了配件,材料修车的基本不能挣我的钱
特殊工具麻烦

网友D:
       超长的内六角扳手实际上是一个一般长的,加上一个加长杆(红包撸的),加上批柄的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超长的内六角扳手实际上是一个一般长的,加上一个加长杆(红包撸的),加上批柄的长度 ...

要直的内六角,一般都是弯的,不好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类东西卖来用一回就吃灰

讲的没错,用了那一次到现在已经吃灰好多年,别的地方根本用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直的内六角,一般都是弯的,不好弄啊

     加长批头呗,内六角扳手买多长就是多长的,没法加长

网友(2022-08-10):
引用 网友B:
山寨车是弹簧的,纯正的山地车前叉是气缸的

各有优劣,无所谓山寨、纯正;
弹簧前叉经济一些;气叉贵一些,但,美利达、捷安特、喜德盛也是高端的才配气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