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威克士wx242最低档自停扭矩实测,与宣传图对比

楼主(2022-07-01):
充满电多次测试,结果在0.44n.m~0.50n.m之间。
非常失望,宣传是0.15,可以干细活。
实际上以最低档0.5n.m的扭矩,宣传图上充电宝的塑料螺柱会被拧滑丝,更别说笔记本螺丝了。

网友:
哦,正在了解手电钻兼电动螺丝刀的扭力

学习,,,有益,,,

网友:
完啦  神话破灭了   拆3个弹簧下来试试

网友:
拧自攻螺丝,这么大的棍子拿来拧笔记本手机啥的螺丝感觉不太合适。手一抖砸设备上不是玩的

网友:
厂家宣传太不严谨了,可以投诉虚假宣传,降低价格

网友:
3螺丝也测了啊 2 4都可以测测

网友A:
最小扭矩是你让他转的最慢时的吧,不是一搬到底的扭矩,电机、齿轮都是有惯性的,抵消这些惯性也要动力,不产生这个些惯性或者尽量少产生才能把扭矩降到最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小扭矩是你让他转的最慢时的吧,不是一搬到底的扭矩,电机、齿轮都是有惯性的,抵消这些惯性也要动力,不 ...

不带调速,了解下产品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带调速,了解下产品先

总感觉这个品牌的产品质量外观都一般,买工具从来不考虑这家,所以从来没关注了解过。

网友C:
确实看着这么大个,精细活还是算了吧

网友:
精细活还是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小扭矩是你让他转的最慢时的吧,不是一搬到底的扭矩,电机、齿轮都是有惯性的,抵消这些惯性也要动力,不 ...

1.不带调速。
2.刹车就是克服惯性的。
3.克服惯性不是测试工具的责任,测试工具受到多大扭矩,实际工作时工件就会受到多大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看着这么大个,精细活还是算了吧

能不能干细活跟大小无关,小动p1比这个还大,却是精密螺丝刀,扭矩适合笔记本手机等场景

网友D:
引用 楼主:
1.不带调速。
2.刹车就是克服惯性的。
3.克服惯性不是测试工具的责任,测试工具受到多大扭矩,实际工作时 ...

不带刹车的电批我是不会买的。现在用的松下6220就很好,带机械刹车,平时用2挡就能用于一些家电了,笔记本或手机都是手拧,用的不多,买过一个精密电动螺丝刀,用了几天退了,速度太慢

网友E:
wx242目前两大问题,同心度、扭矩。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带刹车的电批我是不会买的。现在用的松下6220就很好,带机械刹车,平时用2挡就能用于一些家电了,笔记 ...

松下6220带刹车?   你可别骗我    我家里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小扭矩是你让他转的最慢时的吧,不是一搬到底的扭矩,电机、齿轮都是有惯性的,抵消这些惯性也要动力,不 ...

这玩意有最小转速吗??

网友:
花了钱买经验  还好可以7天退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带刹车的电批我是不会买的。现在用的松下6220就很好,带机械刹车,平时用2挡就能用于一些家电了,笔记 ...

6220是扭矩打滑,不是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E:
wx242目前两大问题,同心度、扭矩。

同心度其实问题不大,空载甩批头是因为批头孔比较大,实际用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