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华硕K42J电脑热机才可以开机

楼主(2022-07-01):
上家生气摔坏的电脑,估计是主板的问题。表现为插电不开机,屏幕上没显示的,散热风扇也不吹风出来,等过了两三分钟热机了,散热风扇有些热风吹出来再把电源拔掉,插入电源适配器按开机键就可以有正常显示进去了系统。进入系统之后是完全正常用,没发现异常的,但是如果长时间不操作电脑,就进入休眠,如果动一下鼠标或者键盘是可以亮屏幕恢复正常使用的。如果再长一点不动鼠标,就睡着了,电源指示灯亮着的,但是动鼠标和键盘都不会亮屏幕真的睡过去了。这个时候再去插拔电源线不管是不是有风扇热风吹出来都不亮屏幕的,我去再接一个显示器也是没有信号的。需要再关机重新再做一次插电源适配器热机,等有热风吹出来拔插电源再开机。各位师傅估计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不开机都能有热风吹出来?

网友:
检测一下硬盘看看

网友:
给出的信息太简单,插电不开机风扇直接会转?屏幕是否有显示?

网友:
有热风?
拔了电池看看适配器的电流变化过程
是没开机还是先没显示?
给的信息太少
只能猜

网友:
重击导致BGA虚焊,等热变形后才接触上

网友:
不接电源也能有热风?是不是短路或者摔到bga了

网友:
我也有这个型号,估计显卡芯片虚焊了,K42J的通病,自己拆下主板用热风枪吹一吹,我的就是这么弄好的,不过治标不治本,最好是重新植球。
两三分钟热机,说明系统应该是启动了,也可以找个外接显示器试试有没有输出,K42J显卡虚焊的话外接有输出,但是屏幕没反应。

网友:
大概率南桥芯片脱焊,补焊一下。

网友:
把焊点摔的虚接了吧

网友:
根据摔过的经历,很大可能是有虚的地方了。

楼主:
是有重摔過的(•̀⌄•́)一個角有變形了

网友:
插电没开机就发热,你觉得正常不?

网友A:
应该是虚焊了

网友:
这都能估计得出来?当然拆开机子,检查开机条件了。

网友:
主板有脱焊的地方,经热胀冷缩又勉强接通了。

网友B:
机子既然有热风出来,说明插电以后机子已经启动(要不然就不会有热风出来);既然机子启动了,正常情况下屏幕应该有显示才对,没有显示,说明屏幕的排线、或者与显示有关的部位很可能接触不良的情况;机子热了以后由于元件焊脚膨胀导致屏幕排线、或者与显示有关的电路接通,所以屏幕才会有显示。由此,这个问题应该重点检查与显示有关的部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子既然有热风出来,说明插电以后机子已经启动(要不然就不会有热风出来);既然机子启动了,正常情况下屏 ...

我不太认同,虽然我没有接外面的显示器。因为如果是没有显示,我拔电关机再进去系统应该是出现一个不正常关机三十秒后进入系统的提示页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虚焊了

是的,有地方松了

网友:
这种情况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