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充电问题

楼主(2022-07-01):
手上有一个带内置电池的GPS,想放在电动车上,买了一根9-58转5V的电源线,经测试发现插入充电口,就算充满了功耗是3W左右,感觉这样功耗有点大,常时间接在电瓶上不太好。有没有电路实现充满4.2V停止充电,当电压低于3.2V时再次充电

网友A:
如果GPS的内置电池不够大就换个大点,然后在电瓶车充电那里接个二极管分一条线路出来接你现在的转换线,转换线再接GPS,这样就可以电瓶车充电的时候也给GPS充电,拔掉充电器之后就不在消耗电瓶了。

网友B:
找一个3.8V10F的法拉电容,体积很小8X13mm,并联到内置电池,经试验一年都不用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个3.8V10F的法拉电容,体积很小8X13mm,并联到内置电池,经试验一年都不用充电。 ...

这么厉害吗
,我装了个1500MA的18650,不知道能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个3.8V10F的法拉电容,体积很小8X13mm,并联到内置电池,经试验一年都不用充电。 ...

3.8v会不会超压,这个电池可以到4.2V

网友:
引用 楼主:
3.8v会不会超压,这个电池可以到4.2V

没问题,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个3.8V10F的法拉电容,体积很小8X13mm,并联到内置电池,经试验一年都不用充电。 ...

这个是什么原理?算起来抵不过多大的电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GPS的内置电池不够大就换个大点,然后在电瓶车充电那里接个二极管分一条线路出来接你现在的转换线,转 ...

电池我放的是一个2500MA的26650,基本上用一周没有问题。加2极管这个想过,也就是充电器与电瓶中间加一个二极管,GPS接在二极管的正极端,有些充电器加了保护在没有检测到电瓶电压是不输出电压的,我的没有试过还不确定是不是也这样,还有加了一个管子有0.7V的压降,不知对充电有没有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池我放的是一个2500MA的26650,基本上用一周没有问题。加2极管这个想过,也就是充电器与电瓶中间加一个 ...

充电器监测才有输出却实是个问题,不过你说2500的电池就能用一周,那本身功耗很低,可以考虑加块共享单车那种保护板,应该每天晒没多久就够用了。或者你去某宝找一下DCDC降压模块,我看有种电压4.5-75V输入的,静态电流很低应该符合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监测才有输出却实是个问题,不过你说2500的电池就能用一周,那本身功耗很低,可以考虑加块共享单车 ...

这种电压转换线我买了,但是我经过测试发现,就是一直挂在上面有3W的功耗,就算充满了也是,要是拿掉内置电池,功耗就不到1W,应该是在一直给电池充电损耗太大,现在在考虑,能不能搞个电路就是充满了4.2V时就断开充,当电压降到3V时再开始接通充电,这样就不担心损耗了

楼主:
本来想再开一个帖的,一想还是算了,就在这个下面回复了。现在我想改一下思路,想在充电器与电池中间加一个二极管,我的GPS用电接在二极管正极,只有在充电的时候给GPS充电。电动车电池是锂电的,不知道二极管1V的压降对充满电有没有影响?所以这几天一直在找一个压降小的二极管,肖特基看过一些,可是大电流也会有1V左右的压降,听说用MOS管可以几乎0压降,但是不会搞,脑补了一些关于MOS管的知识,但是还是云里雾里,没有办法没有什么基础做什么都难!哪位大神要是有幸让您看到这个,希望能指点让我早日走出迷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