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1秋季大更新这项应用将大幅降低内存使用

楼主(2022-07-01):
Windows 11的Sun Valley 2(版本 22H2)将于今年秋季推出,其中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将推出资源管理器的Tab标签页。

   目前已面向预览用户推出,Tab标签页可以让用户更好地管理文件,还引入了左侧导航窗格的新布局,用户可以轻松导航到重要的文件夹。

让人惊喜的是,经过实测,与原版资源管理器相比,支持Tab标签页的文件资源管理器使用的内存更少。例如,如果启动一个新标签页,文件资源管理器进程只会添加几MB的内存占用。对于有打开文件资源管理器的多个实例/窗口习惯的用户,这一改进将特别有用。

网友:
期待一下   希望好用

网友:
还差这点内存,手机都标配12G内存了
再说谁没事就开n个资源管理器啊,我像是差少开几个资源管理器的人?

网友A:
资源管理器奔溃的事儿倒是解决一下,复制大量文件夹或者大量小文件资源管理器就崩溃,基本功能都解决不了,BUGS10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希望好用

网友:
我还是继续用8.1吧

网友:
我还是继续用10吧~习惯了

网友:
11没存在感

网友:
我准备试试,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资源管理器奔溃的事儿倒是解决一下,复制大量文件夹或者大量小文件资源管理器就崩溃,基本功能都解决不了, ...

没有遇到过,不会是你的硬盘快挂了吧。。。

网友:
阻止我用Windows11的唯一原因是电脑太老,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遇到过,不会是你的硬盘快挂了吧。。。

很多台电脑都遇到了,硬盘好好的,win7都没事

网友:
软件兼容过程太漫长 还是用旧系统

网友:
WIN11 还是等等再用吧!

网友:
还差这点内存,手机都标配12G内存了

网友:
看起来是个好消息!

网友C:
win7开个资源管理器win+e占用24M,后面每多开一个多用3M,根本不用考虑什么内存占用

网友:
问题是各种3方TAB工具根本不需要win11就能用
而且
大量三方管理器都可以代替闹心的explorer.exe

所以win11这个功能简直就是迟钝,早10年就该出来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7开个资源管理器win+e占用24M,后面每多开一个多用3M,根本不用考虑什么内存占用 ...

当按了很多插件,并且有内存泄漏,比如著名的INTEL显卡驱动,explorer.exe就热闹了,每开一个explorer.exe会吃一些内存,所以原生tab还是好的,插件可以共用。

网友:
上面说explorer.exe占用内存小的,把电脑用几天,再开一个”高级些“的任务管理器,就会发现explorer.exe内存占用非常大。
因为explorer.exe是windows的shell,并且看起来内存小,是因为它把数据都压到swap里了。
并且有UI的、非服务启动的自启动项的父进程也是它,同样会吃一些内存。
如果有远程桌面或者多终端登录,每人再分一个shell,内存加量。
explorer.exe简直就是个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