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胶囊充电宝(21700电芯)拆机

楼主(2022-07-01):
PDD上购买21700电芯胶囊充电宝,标称5000毫安,充放电流基本满意,略大与2A,转换效率未知,使用中发现标称的容量,mini13一半的电量进行补电,充满,充电宝就剩最后一盏灯是亮的,实际使用容量严重不符。不想退货了,就拆了。经测,电芯容量只有标称的56%,2800+MA,刚好手头有特斯拉电芯4800毫安的,回头换上,外勤时备给MINI13应急补电用。

楼主:
上图给大家看看,有大师知道是什么电芯吗?

网友A:
这板子看磁芯估计也不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看磁芯估计也不咋地

PDD也就这样的货色了,聊胜于无吧

网友B:
通常升压板的转换率都很低,哪怕廉价的dc降压模块都能吊打昂贵的dc升压模块,能超过85%就是优品了,大多数拼夕夕廉价充电宝的升压效率只有70%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通常升压板的转换率都很低,哪怕廉价的dc降压模块都能吊打昂贵的dc升压模块,能超过85%就是优品了,大多数 ...

印象中二极管整流,降压效率比升压高不少,有些充电宝采用输出降压,充电升压给2串锂电池组。现在9伏到12伏便宜的快充移动电源,并联锂电池组输出5伏2安已经发热明显,9伏2安与并联锂电池组压差更大,非隔离升压更容易发热。

网友D:
这个连着手机有点大,还不如用连普通的10000MAH的移动电源,顺手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印象中二极管整流,降压效率比升压高不少,有些充电宝采用输出降压,充电升压给2串锂电池组。现在9伏到12 ...

现在很多功率较大的充电宝都是2串或者更多串了一些小容量大功率的充电宝也使用多串结构,比如小米充电宝33W口袋版是2串电池,2*5000mah,小米50W 10000mah充电宝是3串电池,3*3500mAh

网友:
能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连着手机有点大,还不如用连普通的10000MAH的移动电源,顺手点

同时还入手了18650的,操了2下就坏了,直接退货了

网友:
怎么那么像是回收电池

网友:
应急充电宝    现在实际用处不大

网友:
估计挺便宜的吧

网友(2023-01-23):
引用 网友C:
印象中二极管整流,降压效率比升压高不少,有些充电宝采用输出降压,充电升压给2串锂电池组。现在9伏到12 ...

现在的充电宝功率越做越大,降压型充电宝非常多,双向升降压都有,电池2串,3串,4串,5串都有(我之前玩过两个特殊的充电宝,一个6串锂电,一个7串锂电,都是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