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e900-s 刷机后可以连WiFi,后来试刷了别的固件,WiFi就调不出来了,为....

楼主(2022-07-01):
各位大神,创维e900-s,刷机原来可以用WiFi,刷了别的固件后,WiFi再也不能用了,为什么呀?芯片是hi3798的,带WiFi模块。

网友:
自己进入设置里面去开启WIFI。是默认的关闭了。电信设置密码10000,移动:10086 联通:10010  当然也不一定是对的。

网友:
新刷的固件wifi模块驱动不对,还是刷回原来可用固件吧

网友:
WIFI模块在背面吗?这一面只有一个天线。

网友:
刷固件解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