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管窥 骑电 共享电动车 智能头盔

楼主(2022-07-01):
         本地走了 哈啰、美团,来了骑电,单次价格几乎翻了一倍。
         不过长久困扰用户的,个别人士通过破坏二维码、将车辆藏匿在隐秘角落等方法,将车“私有化”的问题有了部分解决。但是却产生了新的问题,因为开锁后,不将头盔取出、并戴在头上,车辆是无法启动的。所以,一部丢失了头盔的车辆,你是用不了的

网友A:
怎么判断是否带在了头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判断是否带在了头上?

检测到头盔从框里取出来就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测到头盔从框里取出来就算。

大街上头盔拖地上跑......
完美解决.....

网友: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还是有人有新办法的。

网友C:
就算戴了头盔也还担心被查,我们这交警一旦查到你准驾不符,将面临的处罚: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驾驶证记12分,可以并处15日以下拘留。

网友:
这边现在连个共享单车都没有了共享电动车更不会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算戴了头盔也还担心被查,我们这交警一旦查到你准驾不符,将面临的处罚: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驾驶 ...

这个 有装专用 G字头车牌的,不过这部的丢失了

网友:
为啥这个头盔是破的,难道是楼主为了看看头盔内部结构

网友D:
共享电动车还是很方便的,估计抢了出租车的蛋糕,我们这边被清理了,只剩下共享单车了

网友:
在没监控地方 共享电动车被动了蛋糕的人破坏了好多  现在停车点全是警方监控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共享电动车还是很方便的,估计抢了出租车的蛋糕,我们这边被清理了,只剩下共享单车了 ...

可能是出过车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共享电动车还是很方便的,估计抢了出租车的蛋糕,我们这边被清理了,只剩下共享单车了 ...

正好相反,我这边只有共享电动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判断是否带在了头上?

单取出,不戴好。也是开不动的。

网友:
头盔被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到头盔从框里取出来就算。

一定要戴好,所以这部没了头盔,就用不了

网友E:
这个维护成本高,收的回来本钱吗

网友F:
是利用脑电波感应,电源开关才可以启动?如果抱着头盔也开不动,那这个技术就算高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维护成本高,收的回来本钱吗

比 哈啰贵70%。哈啰 最便宜的套餐,1.1元开半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利用脑电波感应,电源开关才可以启动?如果抱着头盔也开不动,那这个技术就算高端了。 ...

要想不戴也很简单,车上也提供了 材料。不过车后上了车牌,自己也有驾驶证,被扣分就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