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的屏幕不亮,关机也关机不了

楼主(2022-07-01):
电脑的屏幕不亮,显示器电源指示灯可以亮。
主机强制关机不了。
断电源关机后把内存重新插了下,屏幕亮了。
但是没过多久又黑屏,这次可以重启,屏幕也亮了。

网友A:
无法强制关机?主板坏了?不应该啊,没有板载蜂鸣器报警声么?

网友:
很可能内存接触不良,断电,把内存拔出来,用橡皮擦擦擦金手指,再插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法强制关机?主板坏了?不应该啊,没有板载蜂鸣器报警声么?

没有报警声啊

网友B:
先把内存重新装一下,最好只装一根内存开机试试。我这边上千台电脑不开机99.99%都是内存接触不良问题,应急时关机状态下用力拍两下机箱也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内存重新装一下,最好只装一根内存开机试试。我这边上千台电脑不开机99.99%都是内存接触不良问题,应急 ...

是屏幕不亮。机子一直是开的

网友:
这样的话很大可能是主板挂了的多,你可以先试试换内存(或者把内存换一个插口)

网友:
如楼上说的,擦拭内存条换插槽看看

网友:
主板坏了

网友:
强制关机都关不了估计是主板问题吧,内存有问题也能强制关机啊。或者只是开关键有问题

网友:
像这种情况,一般规律是:前提 外观仔细观察,没有发现明显的故障(烧焦、短路等)
1、先检查和替换接线,视频线是不是有问题,没有问题,转2
2、检查一下CPU是非工作正常,比如CPU的风扇有没有在转? 如果CPU风扇不转动,那么再检查一下CPU的电源线是否连接正常?如果正常,就转去检查CPU电源线的电源是否正常,在这里需要同时检查一下电源的各路输出是否都正常(有条件可以换一个好的电源试一试)。如果也正常,那么需要转移去3
3、检查主板上的内存,同样是内存条拔插一下,只插一条等,是否恢复正常,还是不正常,那么找一条确认好的内存插上去看看。如果还是不正常,转4
4、内存检查完了,轮到检查CPU了,有条件的,换一个好的CPU检查一下。如果CPU也正常,那么就基本上是主板了。只有换一块主板了。

上面是说普通的但有一定电脑动手基础,但不懂电子线路板块级维修的人 简单处理。高手或者完全不懂电脑的人不用管上面文字。

网友:
强制关机关不了主板坏了

网友:
长按启动键也不能关机?电脑问题了,清理显卡,内存条看看,不行就送修格!

网友:
换内存试试

网友:
代换一下电源,有可能会事半功倍。

网友:
擦一下内存金手指

网友C:
强制关机都关不了估计是主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制关机都关不了估计是主板问题

主板坏了后面还可以重启么?

网友:
大部分是内存问题

网友:
楼主单电脑、单cpu、单内存,无法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