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问题没搞明白,换一个新电瓶,又浪费300多块钱,钱也花了问题也没解决。

楼主(2022-07-01):
      6月中旬,车子停了5天后早上上班去启动发现是用12V在启动,看了下电瓶电压才12.2V(车子是轻混有48V系统,正常的情况启动是用48V启动)。没管它开着就走,上班总里程6.4公里,开了5公里左右中控黑屏故障灯全亮,方向助力没有,但发动机和刹车正常,现在只想开到上班的地方停好再折腾它。最后500米的时候电压只有8.9V了,油门都不工作了,怎么踩都是怠速,怠速500米到停车场熄火,窗子玻璃都升不上来了,门锁都锁不了了。

      到上班的地方,打开电脑证明我到岗了,然后赶紧找了两段0.5的电线出去。车尾箱刚好有一个老婆车上换下来的电瓶,放到车尾快一个月了赶紧搬出来搭个电,正对正、负对负搭好电把玻璃升上去。0.5的线肯定不能直接启动车子,接上充了一会大概10分钟吧,上车打火启动了。打电话问了朋友,朋友说电瓶坏了,坏个电瓶就好;电瓶坏了,那就把老婆车上的电瓶换上去吧,尺寸不对,容量是一样的都是60A的,勉强装上去吧。

福特的电瓶长了点,不过还好能放进去,线也能接上,就是不能固定。

又在群里问了朋友些,有个朋友说发动后把电瓶线断开,如果发动机熄火了就是发电机没工作。再测量电瓶线,如果有充电电压就说明电瓶坏了。

电瓶线断开

大喜,充电电压13.96V,正常的。种种迹象都表明原装电瓶坏了。

马上京东下单,下班回家后京东就送来电瓶并安装好了,启动的时候正常了,电压低的故障灯也不亮了,以为就好了,签收。你以为这就结束了,才开始

第二天上班一上车,又是同样的问题,电瓶电压低了,启动后还是强行开到上班的地方。然后把京东买的新电瓶拆下来,换上福特旧电瓶,好了。这下你们怎么判断的?我是判断新电瓶也有问题,准备再观察几天然后申请退货。

一下到了周末,去20公里外的兄弟家吃个饭,去的时候好好的,回来的时候不对了,空调没冷风了,一看电压只有11.8V了,紧接着中控黑屏,方向助力没了一系列没电的表现就出来了。离家还有10几公里啊,根本撑不到回家,除非全程怠速回家,那不行啊。马上拐弯到爸妈家去,想到爸妈家好像有个12V12.5A的LED电源,可以充一下。就这样到了爸妈家,找到那个电源,拆出电瓶进行充电,电源我微调到最高12.3V只充到12.07V就不动了,装上,又正常了。

爸妈家开回家8公里多没毛病,到了停车场有怠速充了40分钟,把电瓶充到13.5V了,叫上老婆又出去跑了30公里,都正常的。熄火停车。

本周一上班了,去开车,尼玛,老样子,电脑自检电压低故障灯就亮了。关了重启一下试试,又正常了电压低故障灯不亮了,启动也是48V在启动,上班路上也没毛病。

一直用排除法,终于发现,行车过程中掉电是电瓶没有充电,一直在放电,电放完后就出现没电的一系列问题。如果开车一键启动打开电源的时候出现电压低故障灯就准会不充电,如果一键启动打开电源的时候出现没有出现电压低故障灯,且电压有13V以上,随便怎么开都不会有问题。随后的几天我把两个电瓶都换位试过,都一样,故障不是一直在,随机的。

昨天开到附近一个看起来不错的修理厂准备让他们检查一下,其实我知道他们也搞不了,因为我那个车那一款真的太少了。果然一系列诊断仪检测之后委婉的告诉我让我去4S店里检查一下。

准备周末去4S店检查了,祝我好运吧,希望不是癌症,这车如果48V系统有问题那就惨了。

网友:
是不是充电系统坏了

网友:
啥车啊,真邪乎

网友:
看来得专业维修人员确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这个车12V的充电应该是从48V通过DC-DC过来的吧? 可能是DC-DC的充电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充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B:
或者发电机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车12V的充电应该是从48V通过DC-DC过来的吧? 可能是DC-DC的充电电路有问题了? ...

不会是DC-DC吧,12V充电电流很大的,我打开机盖怠速充电,12V的电瓶充到13.5V的过程中桩头温度都很高,说明充电电流很大。48V只有很小一个电池,看体积应该是锂电池。

网友C:
看样子像是充电电路问题,估计不稳定,一会好一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发电机有问题

车子才3年多,发电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像是充电电路问题,估计不稳定,一会好一会坏

正常的时候只要不熄火或者电路系统不重启它就一直是好的。但启动的时候提示了电压低,开出去绝对是不充电的。

网友:
电池主要用来存储电量和稳压的作用,出于你这个故障,明显在行车时发电机输出的电量不够或根本就不在发电导致(或者DC-DC转换器间接不工作)

网友:
祝楼主早日解决问题

网友:
大概率发电机的问题   一般车没熄火  和电瓶关系就不大了

网友:
愿楼主早日解决问题

网友:
车子48V系统肯定有大毛病,拖累了12V系统,啥车啊,避坑
这年头能买纯燃油的就买纯燃油,大城市没指标的话没办法,绿牌是跑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是DC-DC吧,12V充电电流很大的,我打开机盖怠速充电,12V的电瓶充到13.5V的过程中桩头温度都很高,说 ...

我的插电混动是动力电池DC-DC给12V电瓶充电的 只要开机仪表盘Ready亮起就会充 充电时电瓶两端电压可以到14V左右 有时候两三个星期没开 我就去车里呆半个钟

网友:
串个电流表测量一下充电电流,你的发电机皮带没松了吧?

网友:
充电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13.5V,好像不对,12V电瓶,充电应该有14V多,感觉发电机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