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最大量程为20A和10A的万用表内部设计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22-07-01):
为什么会产生量程区别?

网友A:
就是设计的区别,

设计成这样,它就是这样。

实际硬件差别不大。

就像大米,有20斤装的,有50斤装的。

网友:
取样电阻阻值不同

网友:
超过10A的基本都是钳表,表笔无法长时间承受20A电流

网友:
就低端表来说,没区别 比如9205 很多都标20A  其实标10A的也能显示20A内的,电路并无区别。就像1000V量程,实际上理论上可以显示1999V 哈哈 就看厂家有多大胆子了!好点的表还是有区别的,取样电路10A和20A功耗差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设计的区别,

设计成这样,它就是这样。

那我用10A表换上20A保险丝测一下20A会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用10A表换上20A保险丝测一下20A会坏吗

9205 还有胜利的890 20a档就没有保险  他们的保险都是200ma档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用10A表换上20A保险丝测一下20A会坏吗

一般的表笔过不了20A的大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用10A表换上20A保险丝测一下20A会坏吗

首先你得先搞清楚这表的显示上限能不能达到20A,否则读不出数值。其次有些万用表为了降低成本,表笔芯线比较细,通10A电流时线材已经出现一定发热,如果上到 20A需要评估表笔是否能承受得住。还有就是万用表的表笔插孔、PCB铜箔、大电流档位的康铜丝是否能承受20A电流,也需要事先评估一下。

网友:
表笔根本过不了20A电流

网友:
基本结构一样,但元器件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也就只是分流器规格不同罢了,换个40a分流器还能测40a呢,只要表笔和插座铜足够,主要是为了分开不同价位的表,低端的普遍10a,高端的20a居多,当然你要问9205这种垃圾就当我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