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任天堂newfc改装RC2C03B街机PPU实现RGB画面输出

楼主(2022-07-01):
参考教程原网址:http://bakutek.net/RGB/RGB_FC/RGB_FC.html

严格按照教程就可以了,加装一块很简单的一个信号放大电路小PCB就可以了,详情请参照上面网址的详细教程。

简要流程和图片展示:

1.按教程处理制作信号放大耦合小PCB板,不会画PCB,搞了张SOP8转DIP的模块DIY一下线路,高精度贴片75Ω电阻和0.1uF陶瓷贴片电容。

2.拆开newfc,取出主板,拆下原机PPU。

3.按教程改造焊接好PPU插座和信号放大小板的输入、输出和供电线路。

4.安装任天堂Playchoice-10街机的RC2C03B天价RGB PPU。
因为newfc上壳安装问题,要在PPU散热片的马克笔标注位置开槽才能顺利安装外壳,也可以选择拆除PPU原散热片换成合适高度的散热片。

5.一切检查妥当之后,接上彩监和RGBS输出线开机做冒烟测试吧,还好有惊无险,画面非常给力。

分享到此结束,全程一定要严格按教程操作、小心细致,确认无误后再通电试机。
毕竟这颗街机PPU价值在3000元左右,关键是有钱你也不一定买得到,烧掉了后悔都来不及。

网友A:
PPU价值在3000元左右,真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PPU价值在3000元左右,真爱啊!

毕竟一颗RGB-PPU就要废掉一台任天堂街机,一台街机的价值核心就是这块rgb- PPU,非常难得到,不信你试试看真是有钱也买不到,真的就是这么至难获取到的部件。

网友:
问下在液晶电视下,是不是图像不清楚?

网友:
敢这样玩的才是真爱~~~~

楼主:
再上传一下冒烟测试的视频吧

网友:
原来的PPU输出什么格式呢?补个连接学习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972116700/

网友:
来看天价ppu

网友B:
脑残问一下,其实能不能用单片机模拟这块CPU?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脑残问一下,其实能不能用单片机模拟这块CPU?

澳洲RGB改机套机内置的3款色盘其中一种就是这颗PC-10街机PPU的色盘,所以不用天价PPU也可以解决需求。模拟还是太初级了,要用原始硬件真芯真解才足够叼!

网友:
难怪会有人收这种机器,还是高价收, 以前不懂事卖了几台掌机。

网友C:
怎么改也打不了鸭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改也打不了鸭子啊......

为什么打不了鸭子?接CRT彩监上用光线炝你想怎么打都行。

网友:
这游戏机值得收藏

网友:
好耶!收藏级品相

网友:
这么贵,参观学习。

网友:
问一下那种任天堂大街机的板子值不值钱?以前我叔跟公安去查封游戏厅没收的街机,知道我爱好电子,就把拆下来的主板给我留了一大箱,不过现在不知道被我妈塞到什么地方去了。

网友:
厉害,这PPU好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