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3.5A车充

楼主(2022-07-01):
今天早跑步偶得一个我功能车充,拆开看看主电源置换芯片TSP6430A网上查得资料说最大电流输出3.5A,峰值可达4A,觉得是不是该加一个散热片上去好些呢

网友:
准备拆了装电瓶上做提不动电源吗?

网友:
其实他是靠后面负极铜箔散热的。

网友:
后级低压电容换了吧,还不换搞不好就要换用电设备了

网友:
估计单口电流也没这么大,散热片这么小也不好加吧

网友:
36V,电动车用得不多了!

网友:
能上2A就不错了

网友:
改一下4脚的电阻,做个可调电源吧

网友:
D+、D-有电阻,不错的了~

网友:
跟手机的充电电流有关系,单口的话能上2A 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如果热量比较大的话,应该想办法加散热器,改善散热效果。

网友:
加散热片跟散热是两回事

网友:
我基本不敢用车充充手机

网友:
看住做工还可以

网友:
5V的输出电流4A意义不大把

网友:
没有快充协议单口也就2A,不用散热片也行。

网友A:
真不敢用车充给手机充电,除非不得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不敢用车充给手机充电,除非不得以

这是受过多大刺激啊?

网友:
买过一些便宜的,也买过贵的,还用过行车仪带的电源,但是都不如车上自带的一个USB口快,很是奇怪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不敢用车充给手机充电,除非不得以

这个到不至于这么小心,放心用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