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 ER-CA35 电动理发器更换电池

楼主(2022-07-01):
更换电池不需要买原机的电池,只需要一节普通的镍氢电池即可,在更换时把原机电池取出,把电池负极端的铜片往电池方向掰一下,放入普通的5号镍氢充电电池即可,拆机部分网友们可自行搜索

网友A:
确定是松下的,这么简单

网友:
没看到原来的电池是多大容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松下的,这么简单

有防水,应该是真的。
不用过誉它们,正品飞利浦也这个样子

网友B:
真简单没见充电部分谢谢拆解分享

网友:
黄色电池是原装的,为什么都有极针,而新换的电池没有极针?

网友:
这么简单,充电怎么搞

网友:
看着就养眼,是正品松下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简单没见充电部分谢谢拆解分享

松下的有单独充电器

网友:
当年好几百买了一个,后来电池漏液了,直接换了国产锂电推剪

网友:
原装的调查奇形怪状

网友:
看起来真简单,和剃须刀差不多

网友:
我还以为是锂电池呢,原来是镍氢的

网友:
原来是镍氢的

网友:
这么简单吗?不应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松下的,这么简单

是的,就这么简单

网友:
有个同款,用的不多,每年充一次电,怕过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