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网红钥匙扣灯论坛首拆

楼主(2022-07-01):
抖音上看到这款钥匙扣灯,小巧方便有磁吸,在暗处维修时好用,前两天在某鱼上找了个12元包邮的,今天中午收到马上拆开看看。拆盒有灯,TYPE-C充电线和说明书

外壳是铝合金,背面有磁铁,支架是塑料的

一侧是开关,一侧是充电口,有指示灯

没有找到螺丝,用刀片撬正面面罩不动,只能上螺丝刀

暴力撬开,COB灯板是铝基板,电池没标记

电路板1个打磨过的控制芯片,1个充电芯片

拆完看到底部有个螺丝,藏在磁铁下面的。装回去只能靠502了

最后试了下灯,开了10分钟,温热不烫手。最后看了说明书才发现还有个超亮模式,共4档。

续航时间还不知道,就这样吧,有M币的砸点过来!

网友A:
6W灯珠?实际功率有几W

网友:
这东西看着还挺精致的

网友:
可以跟普通的手电做个测试比较亮度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6W灯珠?实际功率有几W

看内部有30个灯芯,当时没想到测电流,用502粘回去了。

网友:
容量能有500?

网友:
啥都好。就电池小了点看不上。。。。续航是个问题。。。。

网友:
这个钥匙扣小灯功率不小6W可够亮的电池小点可以不错

网友:
亮度怎么样

网友:
电池就那么大能亮半个小时

网友:
pdd下单了一个券后11元,不知道一不一样

网友:
网红款,我也看到了,也想买着

网友:
能做成可充电LIR2032更换结构更好,电池不行后换新的继续用。

网友:
应急用用也不错

网友:
这钥匙扣看着比较小巧。

网友:
即使这小LED亮度够用,小电池能扛多久?

网友:
亮度可以的,痘印9.9

网友:
谢谢分享,正准备弄一个试试

网友:
我个人理解这参数意思:“光源:6W COB灯珠”这是灯珠型号,不是参数;“电源:500毫安充电电池” 那就是电池最大充电电流500毫安,不是容量500毫安时。

网友:
不知道续航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