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TH58LJT0V24BA8C能用哪些主控

楼主(2022-07-01):
手头有几个坏了的固态盘,闪存颗粒型号是TH58LJT0V24BA8C,想拆下来做个U盘,或者diy个固态硬盘之类的,求大神帮帮推荐几个能用的主控板

网友A:
图2 右边不是有参考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2 右边不是有参考阿

页面上说是可能支持,结果仅供参考
我也看了可能支持的主控量产工具的配置文件,没找到这个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页面上说是可能支持,结果仅供参考
我也看了可能支持的主控量产工具的配置文件,没找到这个型号
...

或者按原SSD的方案,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页面上说是可能支持,结果仅供参考
我也看了可能支持的主控量产工具的配置文件,没找到这个型号
...

SM3281

网友:
AU89103/AU6989SNCS-TA/AU6989SN-GTC/GTD/GTE/SM3281/SM3282

网友:
慧荣2258系列2263系列群联PS3111啥的都可以啊

网友B:
0V24=0T24  慧荣3281,3280 3282,2258xt,2258H,2263xt,ps3111,map1002等等等,支持东芝bics4可太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0V24=0T24  慧荣3281,3280 3282,2258xt,2258H,2263xt,ps3111,map1002等等等,支持东芝bics4可太多了 ...

这可不能这么等,0T24有大die和小die的,大die的是2CE 983E98B376E3,小die的是4CE 983C98B376E3

网友D(2022-11-20):
有人那这个颗粒贴过3111吗?我折腾了一个,太拉胯了。基本上和2258xt一样拉胯。上2258h才是王道。上3280,3281写入有大波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人那这个颗粒贴过3111吗?我折腾了一个,太拉胯了。基本上和2258xt一样拉胯。上2258h才是王道。上3280,3 ...[

看来0v23 0t23 1t23等等贴3280 81 82都是写入大波浪了。。。某鱼

网友:
某鱼的成品U盘81+0t23全盘写入不掉速不等于,写入稳定无大波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可不能这么等,0T24有大die和小die的,大die的是2CE 983E98B376E3,小die的是4CE 983C98B376E3 ...

前几天朋友买了一个某士顿的64G U盘,被我拿来重新量产,结果量产不成功。又经过几次折腾,成功的不识别了,。刚才看到大佬说的拿出来拆开看看,主控是918M-GA,是0T23的东芝,ID恰是983E98B376E3。

网友:
普通的优盘就3281,固态优盘就58H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人那这个颗粒贴过3111吗?我折腾了一个,太拉胯了。基本上和2258xt一样拉胯。上2258h才是王道。上3280,3 ...

3111上贴bics,过缓之后还不如15nm tlc,贼拉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