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进口电源拆解,做工用料很猛(KEPCO RBX24-25K)

楼主(2022-07-01):
最近又闲的蛋疼,脑海中又想弄一个指针式的可调电源,随即从手中一堆洋货中挑了一个。发些拆解图片给老哥们瞧瞧并给些参考和建议。

整机图。之所以用这台就看中它方方正正大小挻合适

正面

反面

楼主:
打字比较慢,请谅解。
这是铭牌,度娘后应该理解为日本Tdk公司为位于美国纽约法拉盛的kepco代工的产品,下面显示参数为24v25a,总共才600w,二根粗粗接线柱相比眼下那些小块头动不动就上千瓦几根铜片接线的服务器电源略显夸张

这排是输入端,进电,接地,220/110 切换,短接就接110

这里就不太懂了。㡳下rc估计是接阻容啥之类的,monitor是监控,左边从上到下分别是指示灯,电流,电压调节

楼主:
拆开一看惊呆了,这做工用料太猛了,这点不得不承认大部份国产货与之差距
六个黑金刚大电容太亮眼

楼主:
接上图,滤波电路。保险居然20a,真有点想不通,660W用上20a,感觉这电源太保守了
这是整流,边上不知啥
下面是分解后图

网友:
用料太丧心病狂了

网友A:
连主变压器都不给个特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主变压器都不给个特写……………………

还有图在审核

网友B:
一分钱一分货,这个电源的价格可以买台电脑,用料能不好吗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23087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05187

网友:
看那输出端子估计电流不会小

网友:
600W这么大个头

网友:
太厉害了,比起现在锅里生产的,动不动6~700瓦的电源,简直就是不计成本!

网友:
如果把原件都拆下来,再装到这个铁盒子里会装不下

网友:
这小日本想干嘛。。。材料不用钱的吗   鸡巴大的地方资源还这样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分钱一分货,这个电源的价格可以买台电脑,用料能不好吗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23087
htt ...

那到是。这种工业电源都是价格高昂,为了追求稳定

网友:
这电源用料确实好但价格不菲主要是进口TDK的产品国产无法比呀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好货不便宜

网友:
确实猛家伙

网友:
散热器用料真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