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暖炉,快40年了(National BG-307)

楼主(2022-07-01):
用过几次。因为没有原装油,用的是煤油,点火处已经烧黑,现在搞不到煤油,东西也就没用了。现在很多用电的比这个好,使用方便。

外包装盒,巴掌大小。

盒子侧面,重量47克,圆形,70mm,加满油可以用15个小时。

本体,布袋,电池盒,说明书,油壶。

布袋子,绳子很长,可以调节,挂脖子上,布袋悬在衣服里面,也可以抓在手里。

说明书的封面,看图识字。

结构图。

使用方法

使用方法,通电5秒后用电池盒后面的塑料片去检验。
黄色变橙色说明盒子里面开始燃烧。

故障排除和使用寿命。

电池盒,里面装一节5号电池,带个保护帽,防止短路。

小油壶

本体

打开盖子

三角标识处是加油孔,壳体里面是类似棉的材料

翻过点火部分看里面,电池正负极之间有一段电阻丝,通电后会烧红点燃燃料。
慢慢的放出热量,温度不高,还有布袋子,不会烫到人。

被淘汰的东西。

网友A:
打火机那个油不行吗

网友B:
卧槽,40年前就有暖手宝了?

网友:
连包装盒都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打火机那个油不行吗

打火机油就是煤油。。。

网友:
收藏大家:) 品相极好  牛

网友:
差距啊。。。。。。。。。。1982年。。。。。。。。。

网友:
你这种没见过,用zip油。

网友:
这玩意拿到古玩市场应该会有人愿意出高价收藏,你发达了。

网友:
这玩意看着怕,怕着火了,戴在身上不安全,我感觉还是用电的热水袋好,用电加热后,拔掉电源,用个小袋子,带在身上,很安全。

网友:
盒子不错,可以搞个充电电池+PTC发热片做暖手宝。

网友:
平白无故的让我们知道了我们落后四十年

网友:
我还留了一升多煤油,淘宝上有煤油卖的

网友:
居然是National~!成色还这么新~

网友:
煤油点燃再放布袋里抱手里取暖吗?我勒个神啊!飞机燃油就是煤油,去耨点吧~记得人民公社时点灯的也是煤油,5毛一斤,也可以的吧?

网友:
这是什么东西啊?从没见过~能说说原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火机油就是煤油。。。

这个用的就是打火机油,但是打火机油不是煤油,老名字叫“白电油”,学名“蒸馏石脑油”

网友:
神奇,为什么放布袋里面不会熄火?没有氧气怎么保持燃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卧槽,40年前就有暖手宝了?

就是怀炉,里面烧火的,很早就有了

网友:
看上就好像刚出厂的。时空错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