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牛u303u魔方插座六脚电源芯片型号求助

楼主(2022-07-01):
  一个x牛魔方插座,六脚电源芯片坏了,丝印714A,1脚电源,2脚3脚不明,4脚电流检测,5脚地,6脚驱动输出,哪位大神知道代换型号呀,谢谢啦。

楼主:
上传不了图片

网友A:
我正邮着TNY176呢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正邮着TNY176呢你看看

谢谢您,是sot23-6封装,很小的贴片6脚封装,与常用6脚脚位完全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是sot23-6封装,很小的贴片6脚封装,与常用6脚脚位完全不同。

找个差不多的飞线代换

网友B:
原边反馈几乎都能用的找找就行了,飞线也不是太麻烦。。。

这种脚位几乎各个品牌差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边反馈几乎都能用的找找就行了,飞线也不是太麻烦。。。

这种脚位几乎各个品牌差别不大。。。 ...

脚位完全不同,没敢试,长期插电不是原件怕稳定性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脚位完全不同,没敢试,长期插电不是原件怕稳定性不行。

输出端添加稳压管做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