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改造夹持力严重不足的开尔文夹,提高其夹持力

楼主(2022-07-01):
当时跟风自制用万用表测电池内阻附件买的小开尔文夹,当时是贪其焊接比大开尔文夹方便买的,买来后才知道其夹持力实在是太低了,几乎夹不住被测物,基本上没法用,要用必须改造提高其夹持力。看了结构,要改造只能从增加弹簧反弹力入手,在这里就是减小二个弹簧脚之间的张开夹角,只要在二个弹簧脚与塑料外壳之间垫上合适厚度的塑料片就可以了。正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材料发愁,看到桌上测冠抗原后还沒扔掉的抗原试剂板,就将其拆开,取正面半块两头剪下适合垫入的宽度,再一分为二,修正一下,撬超弹簧脚垫入其与塑料外壳之间,两边各垫一片,垫好后一试夹持力显著提高,可以给我要做的今越M162LCR测试仪电池内阻测量附件当线夹用了。

网友:
这种力量就是不行

网友:
这种嘴太细,如果要夹持力好,还是要上质量好的鳄鱼夹。就好像镊子夹东西,用力再大,还是夹不紧。

网友A:
换个弹簧就好了,

网友:
这个垫片比较有意思

网友:
红包0元购1对一模一样的,还没开始折腾,主要为618耀锐1035做准备,结果舍不得下手,200块家里用的不多吃灰,最后换成了Lii500、鹿仙子858风枪、众仪ZT102A还没花完,收藏了

网友:
有对同款的,吃灰中
学了一招,有空对付它

网友B:
拆了把弹簧调整一下就行~

网友:
这种夹子前面夹头铜很软,夹头横齿很容易被磨平,我的就是这样的,所以换大的了。

网友:
这种夹子不行,不好用,除了小巧外没什么优点,我的直接缠绕几圈橡皮非常紧,,,,那个试剂板貌似测试毒驾尿检的试剂板

网友C:
这种夹子嘴不行,没有齿,滑的,夹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弹簧就好了,

无法无损拆开并组装,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弹簧,我觉得这样改造最省事,关键是改造后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夹子嘴不行,没有齿,滑的,夹不住

这看用在什么场后,有些场合大的开尔文夹也未必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了把弹簧调整一下就行~

比较了一下,弹簧的直经比大的细三分之一左右,也无法无损拆开。

楼主(2023-06-07):
引用 网友C:
这种夹子嘴不行,没有齿,滑的,夹不住

是的,目前也只是从几乎不能用到能用的水平,跟大的好的是没法比。

网友D:
测试时若觉得夹紧力不够,我是用手捏助力。反正是用的次数不多,捏捏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试时若觉得夹紧力不够,我是用手捏助力。反正是用的次数不多,捏捏就行了。 ...

哈哈,同样手法的路过。

楼主(2023-09-05):
引用 网友D:
测试时若觉得夹紧力不够,我是用手捏助力。反正是用的次数不多,捏捏就行了。 ...

手当开尔文夹助手,很有创意,必要时脚也可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