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捷安特前叉完蛋了

楼主(2022-07-01):
几年来从未拆开保养过。。。。唉,还是不能偷懒

楼主:
雨水进去后,不及时拆开保养换油就会这样了,刚去买了一根原厂前叉等待发货了

网友A:
这个不会有类似油封水封的东西吗?

网友B:
不惜千金买宝刀,前叉生锈也可处理,只是工艺复杂一些,要电镀除锈

网友:
我看都说便宜的捷安特前叉不值得保养。。。坏了直接换,换个好点的也就两三百,我的ATX 730买来10年了基本也没保养过。。。主要也不经常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会有类似油封水封的东西吗?

有油封,还是会渗水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惜千金买宝刀,前叉生锈也可处理,只是工艺复杂一些,要电镀除锈

放弃了,表面已经麻坑了

网友: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功。防水,防潮很重要呢

网友C:
直接1000目砂纸打,然后2000目砂纸简单拋光一下上点硅油直接用,安好了之后把前叉地方用块机油布包起来避免进土和水气,这成色的叉你就骑去吧
当初美利达勇士车就是这么干的,我都没用砂纸打,直接把锈斑用刀刮掉后上的黄油兑机油,装上后用两个袖管把前叉柱塞部分包起来避免进土,一样好使得很。二百六买的死叉二手卖了三百。

网友:
前叉是最不容易坏的吧。我的车从来没管前叉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电腐除锈,或喷砂,不要用化学除锈比较复杂,先镀铜,再的镀别的,镀厚点再抛光就不麻点。

网友D:
换一个国产气叉,也不贵!我的原厂也和你的一样,我还每天滴硅油,我每天三十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1000目砂纸打,然后2000目砂纸简单拋光一下上点硅油直接用,安好了之后把前叉地方用块机油布包起来避免 ...

太狠了,我刚买了一只前叉

网友:
用细砂纸打磨一下,抛光加油保护,一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一个国产气叉,也不贵!我的原厂也和你的一样,我还每天滴硅油,我每天三十加。 ...

每天30+确实很不错!

网友E:
质量不太好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质量不太好的样子

捷安特入门级都不舍得用料的

网友F:
如果不是赛车,前叉锈一点不要紧,打磨打磨,放一些黄油,应该没有事的。平时注意保养、雨天最好不出去(雨天出去油封不好容易进水)这种前叉还是可以继续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不是赛车,前叉锈一点不要紧,打磨打磨,放一些黄油,应该没有事的。平时注意保养、雨天最好不出去(雨 ...

我怕下山路上摔沟里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狠了,我刚买了一只前叉

退了啊
先用我提到的方法试验一下,如果试验成功了就把刚买的叉子退掉啊,你有钱也不能这么花啊

仔细看看你的原来的那个生锈的程度,看看有没有必要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