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感应式测电笔(CD4069)电路图 问题

楼主(2022-07-01):
感应式测电笔(CD4069)电路图

  感应式测电笔的电路如图所示。其灵敏度比普通测电笔高,且能悬空测量导线是否带电,这是普通测电笔所不能做到的。ICl为六反相器集成电路CD4069,其反相器IC1-1及周围元件组成一个高输入阻抗、高增益的电压放大器。探针接收到微弱电场信号后,经该放大器放大输出,并通过反相器ICl-2整形去控制后级电路。反相器ICl-5、IC1-6和电阻R5、R5及电容C2组成多谐振荡器,其工作受控于反相器ICl-3的工作状态。探针检测到信号时,ICl-3输出高电平,二极管VDl截止,振荡器工作,推动压电陶瓷片HTD发声。同时反相器ICl-4输出高电平,三极管VTl导通,红色发光二极管LED2点亮,表示被测导线带电。声光显示的灵敏度可通过调整电位器RPl使之合适,调节电容C2、电阻R5可以获得满意的音调。本电路耗电甚微,可用两节纽扣电池供电。

看不懂红圈的这个是怎么接线的!!

1、2脚      3、4脚   5、6脚等!!
里面有一个HTD是什么?

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之前用8050做过简单的但是会误报。

网友A:
里面有一个HTD是蜂鸣器,图示符号是这样。CD4069反相器实际上在此方案中只是起到信号传递放大的作用,如果使用分立元件高放大倍数的三极管一级一级叠加效果是一样的,只是普通的三极管放大倍数高以后在电路抗干扰不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有一个HTD是蜂鸣器,图示符号是这样。CD4069反相器实际上在此方案中只是起到信号传递放大的作用,如果 ...

网上卖的成品电笔都是74hc14d芯片做的。这个CD4069做的时候1、2   3、4  5、6 等是怎么接线的??直接接ic的引脚上就是了哇?

网友:
红圈里符号是“非门”的电路符号ic1-1 非门加颗820k电阻相当于给非门加了个偏置,使其工作在线性放大状态,信号经r1 c2简单滤波后进入ic1-1组成的放大器放大后,输出进入ic1-2进行缓冲和电平变换,信号高电平被反向变低输出,进入9脚ic1-4 反相器再次反向后输出高电平驱动9013 导通使led2发光指示。ic1-2输出另一路进入ic1-3反相器后输出高电平,此时vd1 二极管反偏截止 ic1-5 ic1-6和外围阻容组成的多谐振荡器开始工作,推动htd压电片发声。输入无信号时ic1-2输出高电平ic1-3输出电平,vd1导通,将ic1-5 ic1-6 组成的振荡器输入端拉低,振荡器停振。同时ic1-4输出低电平 9013截止,红灯熄灭。rp1调灵敏度

网友:
4069集成了6个反相器,方框2边的数字表示这是管脚,拿起ic,对着正面的字体,最下面从左到右然后逆时针数就对了

网友:
你不是已经将工作原理都写清楚了嘛。“推动压电陶瓷片HTD发声”,那HTD就是蜂鸣器呀。其它各脚按照电路原理图接就行了。

网友B:
HTD是压电蜂鸣器,特点是驱动电流小,注意不要用电磁式蜂鸣器,对于本电路来说太过于耗电。说实话,在3V低电压下,CD4069驱动蜂鸣器的音量是相当小的。

网友:
有电路图的帖子喜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TD是压电蜂鸣器,特点是驱动电流小,注意不要用电磁式蜂鸣器,对于本电路来说太过于耗电。说实话,在3V低 ...

可以给HTD上并个小磁芯电感,声音就大了

网友:
耗电极微?我觉得未必。4069在线性放大状态貌似耗电能到毫安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给HTD上并个小磁芯电感,声音就大了

CD4069输出电流很小,无法直接驱动电感,除非加三极管放大,但这样一来耗电量就上去了,对纽扣电池而言不合适。

网友:
老式测电笔加几元钱的电子测电笔路过

网友D:
三极管叠加放大电路的感应电笔十多年前就用过,没有蜂鸣器,3V纽扣电池,绑在竹竿上远距离测过一万伏的高压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极管叠加放大电路的感应电笔十多年前就用过,没有蜂鸣器,3V纽扣电池,绑在竹竿上远距离测过一万伏的高压 ...

我记得99年之前就买到过安装3节小纽扣电池的LED感应测电笔,电表外观和普通电笔没啥不一样,里面装了三节电池,一只LED,还有一只TO-92封装三极管,面是银色的没有印字,不知道是故意涂了还是,元件是搭棚的,现在想起来应该是一只达林顿组合管。

网友(2023-10-15):
这个挺有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