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大佬看看这个四线风扇电容可以用二个电容代换

楼主(2022-07-01):
四线电容用二个两线电容代换

网友A:
一般场合是可以的,除非的那种风扇调速电容。

网友:
可以的,本身四线电容里就是把两个电容封装在一起而已。

网友:
同意2楼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场合是可以的,除非的那种风扇调速电容。

应该是调速电容

网友:
空间够就没问题。

网友:
没问题的,完全可以替换。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规格一样代换应该没有问题,但是线不要接错了。

网友:
一样的,们有什么区别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百度了一下才知道什么是调速电容,以前只知道启动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场合是可以的,除非的那种风扇调速电容。

本来就是2个独立电容封装在一起

网友:
可以,耐压容量体积符合就行

网友:
这种元件挺少见,以前还见过一个电容和一个电阻串一起的一个元件

网友:
如放得下完全没问题

网友:
空间够完全可以替换。

网友:
同意2楼、5楼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