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了个高颜值低性能的可调电源

楼主(2022-07-01):
找了个收钱音响尸体,看着挺合适的

正面(斜的)插收钱码卡片

背面,喇叭和按键,还有充电口

侧面sim卡插口,这个是4G的,

底下有防滑脚垫,中间是标签位置

拆开

拆下主板,电池,喇叭

4G模块

2000mah的电池

还有天线  统统干掉

比划一下,应该放的下

开孔,过程略过,弄了一身粉渣

内侧

装上电源输出插座

这是输入插座,用的5521

接上4根短线

从正面插入,咔一声,完美匹配,再焊上4根电源线

就完成了

外形还是很好看的,同事看了有点流口水

背面,这个喇叭口到时可以加个风扇

不到20W的功率 才半小时就过热保护了,很有必要加散热风扇

这个可调电源模块是自动升降压的,最大输出电压30V ,电流7mA-4A,功率35W,电流7mA以下不显示,很蛋疼,我有些产品工作电流才5mA,用它测试不了。
另外30V输出的时候把睿登的LD25给烧了,不知道是烧ldo还是单片机,让我哭一会

usb负载烧的是丝印M5305的3端稳压,刚把它短接能正常工作,改天用红包撸一颗换上

END

网友:
来早了,图还没来

网友:
来早了,但是已经8分钟过去了

网友:
蓝牙音箱不是挺好嘛。拆了做可调真是可惜了。

网友A:
高颜值低性能,这个比较新颖~

网友:
这个调压模块不便宜吧?30能不能搞定?

网友:
颜值确实是高,其实性能也不低。

网友:
喇叭位正好可以接一个风扇

网友:
不错,小巧精致,携带方便!

网友:
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颜值确实高

网友:
看最后一张图,性能还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颜值低性能,这个比较新颖~

这颜值真是有点配不上这性能,20W半小时不到就保护了,模块效率很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颜值真是有点配不上这性能,20W半小时不到就保护了,模块效率很低,

可调电源不要用这个,用台达或者明伟电源改350W的那种,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调电源不要用这个,用台达或者明伟电源改350W的那种,效果好

我有很多可调电源(可以翻翻我老站的帖),就是想弄个小的,放工作台上用,

网友:
壳子利用的好

网友C:
加个带颜色面板,把螺丝孔盖住,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颜值真是有点配不上这性能,20W半小时不到就保护了,模块效率很低,

看了一下侧面图片,应该用的sepic拓扑升降压方案,效率低是一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带颜色面板,把螺丝孔盖住,漂亮

有另外一种壳子,螺丝孔在背面的,斜面没螺丝孔,那那个开孔更难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