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恒温混水阀买了没几下就不顶用了

楼主(2022-07-01):
家里用的电热水器,是每次用水都要调节混水阀温度太费劲,索性50多买了一款铜色恒温阀,装在角阀位置。

略微有点短,买长一点又不合适。

崭新的时候拆开看了下

一开始效果还不错,后面出水温度比较烫,就知道内部活塞出问题了,,
拆开看了,就是水垢,醋擦洗几下,O型圈加点润滑脂。装回去的时候用温度计调整一下38度温度,相当于校准一遍,就可以了。我们这边水垢比较重,烧开一次水,锅底就是灰白色。

用过就不在那么发亮,已经灰暗许多。这个恒温阀效果不错,关断冷水,热水就不会出来,防烫,关断热水,冷水也不会出来。

这个是恒温阀内部结构图,和汽车节温器一样的,机械结构寿命也是比较长的,还有一种双金属弹簧结构的恒温阀,其实都一样,有些还阀芯还宣称防水垢,感觉不靠谱。,因为水质影响,所以寿命各有不同,其实就是O型圈磨损或者活塞水垢影响,其它地方几乎不会有问题。

网友A:
楼主有统计过吗?高水垢地区多久就不灵了?

网友B:
装到水龙头那端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
这也太麻烦了

网友C:
会变色,不耐用的。
用手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统计过吗?高水垢地区多久就不灵了?

没有,,自己动手洗洗就可以了,发帖修过减压阀,也是这个原因导致故障的。特别减压阀,和安装角度也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到水龙头那端会不会好一点

一样的,水都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变色,不耐用的。
用手动吧。

商用先导式减压阀,家用减压阀,水龙头,以及一些黄铜管件,黄铜制冷配件,止回阀等等等等,都会有这个现象。正常的,这点氧化,还不足以对整体寿命造成影响

网友D:
越是精密控制,容易出问题

网友E:
水质要求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水质要求比较高

我现在润润油脂,应该比较好,有人用几年也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越是精密控制,容易出问题

算不上,现在油脂润润应该比较好,有人用好几年也没问题,后面拆开还是水垢影响,洗洗换O型圈就可以了

网友F:
老是要洗的话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是要洗的话麻烦

用过才知道啊,这次上了油脂了,感觉会长一点,水垢问题,这个无法的。我们这边水垢重,有些地方水垢少,寿命会更长。基本维护而已。油脂应该可以阻止水垢凝结。同样是活塞结构,水表后面装了个减压阀,3年多了,一点问题没有,当时用过O型圈那些油脂,调节压力那个弹簧不接触水是碳钢的,也用石蜡油搞过,也防止冷凝水凝结。几年了,不知道里面啥样,有没有冷凝水。

网友G:
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因水垢问题不好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过才知道啊,这次上了油脂了,感觉会长一点,水垢问题,这个无法的。我们这边水垢重,有些地方水垢少, ...

水垢跟水温有关,热水温度低点结垢少些,彻底根绝结垢可以再水表后加滤水器。

网友:
加净水器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因水垢问题不好使了

且看吧,已经氧化了一段时间,后面加了油脂。

网友H:
手动调节温度有那么麻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手动调节温度有那么麻烦吗?

挺麻烦的,洗一次澡得调几次。这个纯傻瓜操作,对孩子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