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索尼收音机ICF-SW33拆解

楼主(2022-07-01):
在鱼塘几十买的,卖家说不通电,我收到后装电池居然能通电,FM收不台,AM居然正常接收,不过声音很小,成色也惨不忍睹,还有外力撞击,内部主板天线那里有断裂,其它没发现有破裂,今天把它拆开看看能不能修好;各位看官往下进入拆解……

网友:
可能刚从乌克兰回来。sony的机子,见一次爱一次

网友A:
所有的电容都换了故障能好一半吗

网友:
FM如果天线不够长度也很难接受到电台的。

网友:
短波? 玩无线电?

网友:
这个外观虽然差了些,但电路板也算是周正的,还是有维修价值的

话说几十元就可以撸到了,也是很不错的了

现在的钱太毛了,100元也买不到什么东西了

希望能折腾好

网友:
外观差,里面漂亮的很啊

网友:
怎么开始的几张图片是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电容都换了故障能好一半吗

22uf以上的电容都换了,功能全正常了

网友:
好好拾掇拾掇

网友:
慢慢修吧,sony连7600gr都停产了,可惜

网友:
现在除了老人家还有人听听,年轻人都玩手机了

网友:
性价比很高呀,芯片都值了

网友:
主板养眼,相当好评。只是,现在的电台,已经很水了,国家级电台也不例外。

网友:
为什么是 22UF以上的电容,这些应该是低频区或是电源滤波区的电容,我也不懂,手里几个爱华组合机,收音部分是弄不好了

网友:
索尼的电路好复杂。

网友B:
引用 楼主:
22uf以上的电容都换了,功能全正常了

索尼ICF-SW30收音机

星级评分:★★1/2(满分5星)

一、价格

索尼ICF-SW30收音机在美国的售价为89.95美元,在加拿大的售价为179.95加元,在英国的售价为69.95英镑,在澳大利亚的售价为299澳元。

二、优点

物超所值的一款收音机。接收性能超好,抑制邻频干扰的能力(选择性)和抑制假信号的能力很突出。接收弱信号的灵敏度比大多数收音机稍好一点儿。

带有世界时和本地时时钟。虽然声音缺少低音,但是可懂度很好。带有闹钟和贪睡功能。设有按键锁。插上耳机可收听调频立体声,标配不附赠耳机。配有电池电量指示表。设有日本调频波段。

三、缺点

没有数字键盘,也没有飞梭。合成器有静音现象,而且,反应迟缓的按键搜索令波段搜索功能大打折扣。只能预存7个短波电台频率。没有覆盖两个微不足道的短波米波段(2和3MHz),新的19MHz米波段以及其他米波段的一些零散的频率。时钟和频率不能同时显示。当电池电量低时,收音机会突然死机。没有长波。所需的交流电源适配器要额外购买。

四、结论

在价格不高的收音机行列中,SW30是性能最好的收音机,操作简单,不过,调谐的便捷性乏善可陈。如果你只是收听少数几个电台的话,购买索尼SW30还是非常好的。

在售价低于100美元的收音机行列中,索尼ICF-SW30是最好的机器,但是,调谐频率有些缓慢。——《短波指南手册》

★译自全球销量第一的短波指南手册——《短波指南手册:1999》

网友:
成色不太好,还好没烂电池,进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索尼ICF-SW30收音机

星级评分:★★1/2(满分5星)

你这个说的是SW30,不过SW33也差不多

网友:
这是战斗机成色的,先看看是电源还是功放,高频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