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M73加散热

楼主(2022-07-01):
前些天在小黄鱼上捡了个M73,300不到整套赛扬4G128固态,回来换个4590T再整个双系统办公用,刚回来的时候发现有个空焊的MSATA接口,本着不浪费的原则买了材料,参照WIKKY大神的方案加了MSATA,中间有点小波折终归成功了。
实际使用几天,发现这梦幻单热管散热有点跟不上,单烤FPU能跑到80℃左右,萌生了改散热的心思,说干就干,整个低成本的试试看。

楼主:
好了,上道具。

楼主:
焊接,效果还不错。

楼主:
待机温度,室温31℃

楼主:
烤鸡温度,温度最高也就70出头。爆降10℃左右。

楼主:
看看小电影,轻度使用,风扇声音很小,完工。。

网友:
这也能改,牛叉,笔记本我是一般不敢动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啊!

网友A:
不如再加块超级厚的相变导热贴,把热量引到顶盖上,还能再降低一些。 小主机实测有效。

网友B:
我当年用这个机器的时候,装的CPU是E3-1265L V3,前期散热还行,后来感觉是CPU上的散热硅胶失效了,风扇经常狂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再加块超级厚的相变导热贴,把热量引到顶盖上,还能再降低一些。 小主机实测有效。 ...

差不多了,再怎么弄也避免不了高负载时候风扇起飞,这玩意也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当年用这个机器的时候,装的CPU是E3-1265L V3,前期散热还行,后来感觉是CPU上的散热硅胶失效了,风扇经 ...

满载就起飞,这bios的散热曲线应该是65℃左右就5000转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C:
厉害,怪不得敢捡笔记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怪不得敢捡笔记本呢。

哪来的笔记本啊,这明明是小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