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给伊莱科EMAX7万用表开个苞

楼主(2022-07-01):
原来家里是个胜利表,电压档飘忽不定,而且没有小数点,无电容档,所以换了吧,看了下,伊莱科这个EMAX7看起来小巧可爱,颜色不错,就选了,看了下好多坛友两年前有一波车EMAX3。这次没车的,四十多大洋,着实心疼。

开箱,一对笔。机身看起来小巧可爱,塑料质感也不错。

配的碳性电池,7号,碳性用起来电量太小,直接扔了,换超霸碱性

拿出超霸碱性,中银,还是三鹿奶粉,不,双鹿代工的。

电池仓

说明书

电容档,插上表笔就有纳法级电容,线拉开电容就小,和一起,就大

测一个很老板子的100纳法安规电容,看来有一定失效。

测200k电阻

测10欧电阻

打完收工,珍藏,还得哪里去薅一个表包才行。

网友:
看着不错,电子小白的我已经有3台表了

网友A:
这表其他还可以,就是通断蜂鸣档发音延迟太厉害,用着很不爽,笔尖点上后要等一下才知道开路或短路。

网友B:
40多买这个真是亏大。。。鸟,不值这个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多买这个真是亏大。。。鸟,不值这个价啊

是的,最便宜的个EMax3才20多,这个就是多个电容档,要40多,但还有时候偶尔要用一下,所以选了有电容的。记得原来有车的时候EMax3才几块钱。

网友C:
绿黑表笔,还要先适应一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表其他还可以,就是通断蜂鸣档发音延迟太厉害,用着很不爽,笔尖点上后要等一下才知道开路或短路。 ...

这个没发觉呢?我这个即点即响,是不是EMax3才有延迟?
但这个表的二极管档点不亮LED(莫非是3V不够正向导通?)然后打二极管导通是能导通,但测出来的数值单位怎么是V?直接短接就显示是欧。

网友D:
差点入了这个表,最后入了网红表众仪ZT102A大概60多,本来是网红表UT136b的太贵要100出头。。。。。。都是两节7好电池,多20块全自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绿黑表笔,还要先适应一段时间

管他绿笔红笔,有颜色的就是正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差点入了这个表,最后入了网红表众仪ZT102A大概60多,本来是网红表UT136b的太贵要100出头。。。。。。都是 ...

能用就行,反正都是测个寂寞,不常用。常用就自动的方便一些。

网友:
现在的万用表普遍比较便宜,不好用就可以换一个。

网友E:
看起来挺小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挺小巧的。

嗯,就是小巧好放,长度只有13厘米

网友:
这个表搞活动那一波普遍不准,不知道现在咋样了,我撸的那个还在吃灰呢,也就过年回家折腾的时候用一下,精度太差了,尤其9V电压档,1.3V左右的测出来1.4几伏,我是很服,0.9V电池测出来1.1V,脑壳大.....(PS:EMAx3)

网友:
40多买这个?感觉不值得

网友:
40多买这个有点亏了吧,自动量程的天宇t21D也就48元,基本上的功能都有了,比这个多了温度NCV频率占空比的功能,精度还高,嫌弃自动量程慢的话十几二十几的9205都满天飞,属于够用但是精度差,

网友:
不改个背光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最便宜的个EMax3才20多,这个就是多个电容档,要40多,但还有时候偶尔要用一下,所以选了有电容的 ...

那个车不是几块钱,是卖家倒找钱

网友F:
引用 网友B:
40多买这个真是亏大。。。鸟,不值这个价啊

我记得当初那趟车还是你告诉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记得当初那趟车还是你告诉我的

我就没赶上这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