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不能制冷

楼主(2022-07-01):
这么热的天,偏偏空调不能制冷,坏了,空调操作一切正常,开启制冷模式外机也有声音,测量了一下制冷状态总电流只有1.6A,铭牌上制冷是4.1A,空调是23的,用的是F22制冷剂,是不是漏氟了啊,如果压缩机没启动的话电流不会这么大,室外机在外面不好搞啊,其实加氟口离手就差10CM的样子,东西工具都有,不敢搞,看了只有找人了。大家说说是不是漏氟了,谢谢大家!

网友A:
既然工具什么的都有,那就加氟一下先试试

网友B:
看看接头有没有冷凝水。松开一点螺母有没有漏气的声音,f22怕啥,直接加,又不用抽真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工具什么的都有,那就加氟一下先试试

6楼啊,不敢搞

网友C:
看起来好像是漏了,如果是超过10年的老机基本没有维修价值,估计是内漏了,加了氟也会很快漏掉!换1级能效的新机能省不少的电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接头有没有冷凝水。松开一点螺母有没有漏气的声音,f22怕啥,直接加,又不用抽真空。 ...

没有冷凝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好像是漏了,如果是超过10年的老机基本没有维修价值,估计是内漏了,加了氟也会很快漏掉!换1级能效 ...

确实是老机

网友D:
定频空调最长见的故障就是制冷剂泄漏和压缩机启动电容失效导致压缩机不启动,室外机有声音也有可能是散热风扇的声音。

网友E:
很大可能是漏制冷剂了,不过六楼的话还是不要自己加了找专业人士加吧,高空作业太危险。

网友:
看外机 铜管接头处 有没有结霜....有 就是 缺制冷剂了

网友F:
细管结霜是缺一半,两管都干是漏光了。粗管结霜是该清理滤网了,粗管正常是结露滴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频空调最长见的故障就是制冷剂泄漏和压缩机启动电容失效导致压缩机不启动,室外机有声音也有可能是散热风 ...

压缩机不启动的话电流不会有1.6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大可能是漏制冷剂了,不过六楼的话还是不要自己加了找专业人士加吧,高空作业太危险。 ...

空调就在窗户下面,灌氟口离手就差10cm,不敢搞

网友G:
先查查压缩机电容。最后再查漏氟。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细管结霜是缺一半,两管都干是漏光了。粗管结霜是该清理滤网了,粗管正常是结露滴水。 ...

现在都是干的,不知道是缺氟还是压缩机没有启动,按理说压缩机没启动的话电流不会有1.6A,压缩机电容去年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查查压缩机电容。最后再查漏氟。

电容坏,压缩机不启动的话电流不会有1.6A吧,明天查查看,电容去年夏天换过

网友F:
切换到送风档比较一下,听听、摸摸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切换到送风档比较一下,听听、摸摸也行

切换到风挡外机很安静,没有一点声音

网友:
有可能是外机里面的压缩机启动电容坏了

网友:
能说的大家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