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影驰铁甲战将 PS3111 找不到固件,哪位大神能传我一个?谢谢!!!

楼主(2022-07-01):
影驰铁甲战将 PS3111 找不到固件,哪位大神能传我一个?谢谢!!!
另外说一下。为什么我的S11 unlocke解锁工具不能认出这个盘来啊?
还有,好像这个固件是02.0的,哪位大神有固件传我一个。
这个是我开的第一个3111,我是接教程做的,不知道对不对,哪位大神帮看看!!谢谢!!
这个位置怎么认不出来盘啊?只能认出这块WD1T

网友:
找找PS3111 MPTool ProPlus这个工具,用这个工具开啊

网友A:
查你颗粒的ID属于L06B 官方固件L06B是TLC单元 你的颗粒是MLC单元 发几个固件,以你上传的开卡方式看看那个能帮助你

新建文件夹 (2).rar

网友:
你得先在系统上认到这个坏盘,如果认不到是没办法用你这个方法修的

楼主:
昨天刚发完就开开了,不用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你颗粒的ID属于L06B 官方固件L06B是TLC单元 你的颗粒是MLC单元 发几个固件,以你上传的开卡方式看看那个 ...

谢谢大神的帮助

网友(2022-09-25):
怎么开的,能不能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你颗粒的ID属于L06B 官方固件L06B是TLC单元 你的颗粒是MLC单元 发几个固件,以你上传的开卡方式看看那个 ...

能不能发我邮箱,搞了好久没搞开,谢谢6536477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