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nova2s屏幕破坏性拆解

楼主(2022-07-01):
华为nova2s屏幕摔坏了外屏不影响使用。在使用一年后,突然发现无法触控。经淘宝咨询卖家,强调这款屏幕显示在内屏上,触控在外屏上,只要显示是好的,就是外屏坏了,可以买它的外屏,自己换外屏,很容易的。后感觉客服的说辞不靠谱,于是百度发现,显示和触控都在内屏上,外屏只是一层玻璃保护。发现这个店铺客服真是可恶,为了卖一个外屏去误导买家。
于是我将触控完全坏了的屏幕拆解开了,看看里面的结构有7层。而且外屏玻璃和液晶内屏之间的胶很难去除,我就没有将这两层分开了,发现排线有部分被腐蚀,应该是进水导致排线部分腐蚀断掉了,所以触摸功能失效。
已经买了一个屏幕总成,在途。收到后会把它换上恢复屏幕功能。

补充内容 (2022-7-8 10:27):

买了一个屏幕总成收到后换上恢复了屏幕功能。

华为nova2s换屏幕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2769-1-1.html

网友:
必须节省啊

网友:
有点可惜了

楼主:
内屏已经坏了,虽然可以显示,但是不能够触摸。可恨的是这个店家的客服,为了卖20多的外屏,一直误导买家。好在我百度了一下,没买他们的外屏。

网友A:
外屏应该是触摸的,压外屏盖板要在洁净层流下才行,很专业的。我也是直接换总成,完好的内屏攒了4、5张了。

网友B:
我这里有太NOVA3的买了屏幕总成安装时候坏了,重新买了带框的就没问题,内外屏是一体的,一般人不能单独换外屏,要专用设备

网友:
没有设备徒手换外屏?不存在拆坏手机的可能性?只是会把屏拆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屏应该是触摸的,压外屏盖板要在洁净层流下才行,很专业的。我也是直接换总成,完好的内屏攒了4、5张了。 ...

内屏包含显示和触屏功能。外屏只是一层保护玻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屏应该是触摸的,压外屏盖板要在洁净层流下才行,很专业的。我也是直接换总成,完好的内屏攒了4、5张了。 ...

动手能力强的也可以尝试自己换外屏的,反正内屏坏了,再买总成。或者将内屏发给淘宝卖家压外屏,当然自己压的外屏,有可能有灰尘进入夹层。

华为nova2s换屏幕过程: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2769-1-1.html

网友C:
应该是外屏带功能的那种吧,可以改

网友D:
一般人不能单独换外屏,要专用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外屏带功能的那种吧,可以改

百度得知,这款内屏包含显示和触屏功能。外屏只是一层保护玻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有太NOVA3的买了屏幕总成安装时候坏了,重新买了带框的就没问题,内外屏是一体的,一般人不能单独换 ...

动手能力强的也可以尝试自己换外屏的,反正内屏坏了,再买总成换。或者将内屏发给淘宝卖家压外屏,当然自己压的外屏,有可能有灰尘进入夹层。

换总成,就很轻松了。

华为nova2s换屏幕过程: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276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屏应该是触摸的,压外屏盖板要在洁净层流下才行,很专业的。我也是直接换总成,完好的内屏攒了4、5张了。 ...

土豪啊,话说,你攒的内屏是什么品牌神马型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人不能单独换外屏,要专用设备

没动手能力的可以将内屏发给淘宝卖家压外屏。
动手能力强的也可以尝试自己换外屏,和贴钢化膜类似,只是分离内外屏的时候有些技巧和难度。反正内屏坏了,大不了再买总成换。当然自己粘的外屏,有可能有灰尘进入夹层。没专业人员用专用工具压的屏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屏应该是触摸的,压外屏盖板要在洁净层流下才行,很专业的。我也是直接换总成,完好的内屏攒了4、5张了。 ...

华为nova2s屏幕材质为IPS,屏幕采用In-Cell全贴合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