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丢失接收器的logitech无线键盘

楼主(2022-07-01):
logitech无线键盘的专配接收器找不到了,拆开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继续使用。

网友:
万能的淘宝看看呗

网友A:
貌似是优联接收器 小黄鱼很多鸭

网友:
上淘宝配个就是了 1x-2x 搞点

网友:
咸鱼还是很多的,优联

网友:
万能宝多搜搜

网友:
路过看下拆机

网友:
键盘不错,可以配对

网友B:
一个无线鼠标 没有接收器 能不能改成有线的?

网友:
没看到印刷优联标志,但是查的是支持优联技术,可以找卖接收器的问问。

网友:
无线键盘看起来比无线鼠标还简单,找不到接收器,无线鼠标也不能用了。

网友:
能不能改有线?

网友:
罗技可以配的,不是优连的也有工具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无线鼠标 没有接收器 能不能改成有线的?

比较麻烦吧

网友:
有一个相同型号的,也是没有接收器了,想改为普通的uSb,一直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可以配一个罗技的收发器,用软件配对就行,30元左右吧

网友C:
咸鱼买一个便宜的接收器,可以不是优联的 好像8块钱左右!
然后用下面这个软件配对就行了,罗技官网有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咸鱼买一个便宜的接收器,可以不是优联的 好像8块钱左右!
然后用下面这个软件配对就行了,罗技官网有下载 ...

必须是键盘的接收器吗?试了鼠标的接收器,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优联接收器 小黄鱼很多鸭

不是,不支持优联的。  主要看上面那排灰色的功能键。  支持优联的是黑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