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飞利浦120V AC 9W 3000K LED灯泡,拆解并改装,在国内用起来

楼主(2022-07-01):
飞利浦120V AC 9W 3000K LED灯泡,拆解并改装,在国内用起来

支持可控硅调光的功能,看起来是给美帝国主义制造的
国内是无法直接使用的了,
做工还是不错的,灯泡外观看来起比较精致

下面先是拆解图片

灯泡主体有PHILIPS的LOGO

另一侧有产品相关信息
符合UL认证

PC罩

拆开灯罩,可以看到LED灯珠上方,还有一个透明的塑料罩
能起到透镜的作用,让灯光分布更加均匀

这边还有信息

拆开透镜

LED灯珠板,3030灯珠
模组上面有三条线,正极和负极各一条,
那条黄色的,可能是用来检测的,作用不详

取出LED模组,可以看到塑包铝的外壳

驱动电源电路板的正面

电路板的背面
元件还是很多的

楼主:
二楼上DIY改装的图片原灯泡,不能直接在国内使用,来着把灯泡利用起来的想法,还是把电源板改成220V AC的了
找个地方用起来,也是不错的

找了一个尺寸短小的电源板,8-12W的电源,就可以了

电路板底部,焊接一颗X安规电容
提升抗干扰能力

电源带DIP封装的IC
低功率因数,完全无频闪的电源
以后,当台灯的灯泡使用,也没有问题

电源的输出电流,改成0.158A
这样灯泡的功率在8W左右

LED模组,灯珠是3030,单颗灯珠的电压是6V DC
一共14颗灯珠,串并方式是:7串2并
42V DC  0.158A

装上透镜后,就看不到灯珠了
这个设计还是不错的
灯泡装上面罩后,点灯效果确实也还是不错的
给美帝的产品,就是不一样

装好PC面罩的成品灯泡

换个姿势
说个细节,E27灯头,打了24道铁钉
更加安全

谢谢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二楼上DIY改装的图片

换工作,我们做LED灯带的,旁边部门生产LED灯珠,他们灯珠老有问题,不是金线脱焊(有些灯珠老化过程熄灭了,按压灯珠中间又亮起来。温度对它影响是不确定的,可能低温接触良好/开路,温度上来了可能就断开/接触),就是启动电压不一致,造成灯珠亮度不一样。灯带又是电阻限流的,这样肉眼看起来差别影响大。出去的灯珠,别人用起来问题也比较多,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工作,我们做LED灯带的,旁边部门生产LED灯珠,他们灯珠老有问题,不是金线脱焊(有些灯珠老化过程熄灭 ...

那这家灯珠厂的生产工艺,可能还不太成熟,还有很大提升的空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家灯珠厂的生产工艺,可能还不太成熟,还有很大提升的空间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这是核心产业,甚至影响到我们灯带生产。这对企业是致命的,但是从整个LED行业来说,LED也就是烂大街了,我还以为企业以前也是有成熟的技术,到我们这边建厂。看工商信息,18年就成立的,这么多年了。再不能做到稳定的产品,感觉已经摆烂了。

网友:
可惜这个原装电源的用料了,2个串联接220V更好用。

网友:
飞利浦灯具做工不错

网友:
做工还不错啊

网友:
恒流才是王道

网友B:
大厂的产品看起来就是巴适,其实如果家用也可以不要太好,不然基本5年以上不会坏,甚至8年不坏,真正铺子和商场才是质量的决斗场,

网友:
老牌光源企业底子还是在的

网友:
120V 外贸出口的?

网友:
我有几个灯是12伏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厂的产品看起来就是巴适,其实如果家用也可以不要太好,不然基本5年以上不会坏,甚至8年不坏,真正铺子和 ...

价格决定一切,2013年在狗东买的清华同方标准版球泡,白光和暖光各两个,还在服役中,当时商品是五年质保,寿命25000小时,压铸铝内翅片灯体,做工绝缘设计超好。

网友:
看看品牌的用料,我们就一个电阻、电容、二极管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工作,我们做LED灯带的,旁边部门生产LED灯珠,他们灯珠老有问题,不是金线脱焊(有些灯珠老化过程熄灭 ...

换树脂试试吧,温升变形大了就扯断金线

网友:
换芯成功,这种外销品灯珠应该耐用

网友:
不错的改造 本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