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塑料表面的裂痕能不能不伤外观的情况下修补

楼主(2022-07-02):
有个电纸书,表面壳裂了很多,想着说有没有办法修补下?用紫外固化胶行吗?还有其他办法吗?705?

网友A:
如果是可以用溶剂类粘接剂的,如甲苯、氯仿等,可以补到几乎看不出来,但要很仔细操作

网友B:
我选择贴膜   感觉比修复简单

网友C:
贴纸吧,简单美观,自选图案

网友:
选择用贴膜贴纸好点。

网友D:
要不要考虑3D打印个?

网友:
二楼的办法不错。

网友:
二楼的办法不错,除了有毒之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可以用溶剂类粘接剂的,如甲苯、氯仿等,可以补到几乎看不出来,但要很仔细操作

...

这个如果外壳有颜色的话能用吗?感觉有点危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选择贴膜   感觉比修复简单

外壳啊,怎么贴膜?要是有膜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纸吧,简单美观,自选图案

小众的机器,没有合适的贴纸啊,自己裁剪的话又感觉裁不好,有曲面弧度之类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不要考虑3D打印个?

这个真打不出来,虽然有打印机

网友E:
一般是在内里贴塑料条用氯仿一段段贴别贪多

网友F:
去鱼买个外壳良好的报废机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如果外壳有颜色的话能用吗?感觉有点危险啊

看你这样问,估计没有用过的。

溶剂类粘接剂,是能够溶化(注意是水旁的溶化,不是火旁的熔化)要粘接的塑料,然后快速挥发,塑料就自己粘接在一起,类似用火烫粘接,但效果好百倍。所以和颜色无关。

其危险主要是挥发的气体有一定毒性,但小裂缝粘接,用量少,并且在通风处操作,基本没有危险。

不懂,可以找做商店装修的店铺,他们有做广告牌等等的,就是大多会用的这类粘接剂,请他们帮忙。不要自己弄了。

网友:
塑料有粘接剂,可以粘接,但强度没原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去鱼买个外壳良好的报废机器

这机器少,买不到啊,有坏的也是壳一样坏的。这机器壳太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是在内里贴塑料条用氯仿一段段贴别贪多

看来好像只有这个办法了

网友:
二楼说的是个好办法,曾用过氯仿。在通风良好的地方,戴口罩尽量少吸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