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Himore BZ-0917B柱塞泵小拆

楼主(2022-07-02):
出水压力不行,猜测密封圈不行,拆开看什么样的,好去买配件

楼主:
等待配件中,以后再更新

网友:
洗车机  黑猫也算大品牌了

网友:
一开始看图片就想问什么上面用的看着看着感觉像是洗车机的,后来看全图果然是

网友:
专业洗车机都是这样的泵

网友:
这个是不是就是那种可以洗鱼鳞的机子

网友:
贵吗?便宜买个来洗车

网友:
看这状况,应该是水质不好,前端要是有个粗滤器,过滤一下泥沙。

网友:
好严重的锈迹

网友:
额定压力9MP,用25MP的压力表。压力不行,不是表头惹的祸?

网友:
这个用了多久了

网友A:
弄点汽油洗洗干净,重新上润滑油

网友:
这个洗车机功率不小啊

网友:
流量17升/分,这黑猫洗车机柱塞泵真猛,拆开了就顺便清洗一下吧

网友:
铜头处漏水换铜环内的副水封,压力不够检查棕色的布基的主水封和单向阀以及单向阀密封圈,

如果压力明显不够且管道发抖就主要是单向阀或者单向阀密封圈的问题

进水管抖检查下面三个,高压管抖检查上面三个,都抖就是进水不足或者接口滤网堵死

以前修过几年洗车机,黑猫是仿熊猫的  还有个什么肥猫    以前修的多的还是熊猫和大农以及意大利AR,,话说AR的做工是真好,到底贵那么多

网友:
第一次见到

网友:
这种洗车机压力很大

网友:
这好像是V型密封圈的三件套,支撑环,中间密封、压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点汽油洗洗干净,重新上润滑油

拆卸下来的好像不用加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