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技嘉h61m-s1 3.0 开机秒掉电重启显示BIOS has been reset

楼主(2022-07-02):
技嘉h61m-s1 3.0 原来用的好好的,突然第二天开机出现秒掉电,自动重启显示BIOS has been reset,然后选择进去时间不对,使用一切正常。电池换过,故障一样,主板上只有一个bios芯片,旁边位置是空的bios芯片焊盘。网上有说电容坏了,二极管坏了,可惜没有点位图,不敢下手。哪位帮忙把讯维的图纸转过来?

网友:
进入BIOS时间不对,主板上的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A:
技嘉的主板你可以这样试试,1先换主板电池,无效后取掉主BIOS芯片,保留副bios芯片,不行后再去掉付bios芯片,保留主bios芯片,我遇到好几块技嘉主板,都是开机显示BIOS问题,最后都是主板上只保留一片bios芯片就正常了(有保留主bios的也有保留副bios的,)

网友:
技嘉的双bios有的时候是有bug的。。。囧

网友:
技嘉网站下个对应BIOS刷一下就好

网友:
不如卖掉换个B75 至少带usb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嘉的主板你可以这样试试,1先换主板电池,无效后取掉主BIOS芯片,保留副bios芯片,不行后再去掉付bios芯 ...

主板上只有一个bios芯片,另一个位置没焊

网友:
扣电池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楼主:
这里故障描述很详细,跟我的一样。可惜图纸我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故障描述很详细,跟我的一样。可惜图纸我没有

这个和我以前遇到的差不多,这个是选择拆电容修复,我是把有漏电电容那个bios芯片直接不焊上从而避开了,你看看你的没焊芯片那个空焊盘引脚上的电容电阻是否齐全(对比下有芯片这个周边),如果齐全可以考虑把bios芯片搬过来试试。

楼主:
网上找到有通病,测量那些三极管正常。然后取出电池,第二天放进去,就正常了。第一次取出电池大概10分钟左右,放进去新电池还是这样,时间应该太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