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也算是手环吗?!

楼主(2022-07-02):
路上捡到一个手环,从外形看好像是智能手环,但是拿到手上仔细一看有一个机械按钮,这就不像智能手环了。
回来直接从后面拆掉4颗螺钉 ,手环芯就出来了,拆开上下左右4个卡子,牛屎芯片就露出来了,没有液晶片,而且不是锂电池供电,两个小纽扣电池供电,显示部分是透光打孔数码样的,电池没电了,也不想再加电试了,不知道这手环是干啥用的?有知道的吗?

网友:
就是个电子手表

网友:
我捡了个带迪斯尼标的类似的手表,除了时间,能测走路步数,锂电的。

网友:
儿童电子表

网友:
一看就是电子表,板子上的洞洞相当于七段数码管

网友:
电子表,刷单用的

网友:
电子表,挺好。

网友:
什么才是手环?这个不是很标准吗?

网友:
哈哈哈,肯定是吸引眼球送的!
可以绑在电动车上看时间~

网友:
其实是手表,只是你以为是手环而已

网友:
改成一寸的LED显示

网友:
用纽扣电池的,肯定是电子表,手环是用软包装的锂电池。

网友:
那个电路板不能摸。裸LED的

网友:
这是电子表?

网友:
弄成手环的样子

网友:
电子表,连计步器功能都没有。

网友:
与手环相似的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