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把房间的吸顶灯改成智能灯,拆几个阳光智能灯泡。

楼主(2022-07-02):
家里有个颠猫精灵X1,还有若干吃灰已久的智能灯泡,之前试过语音控制开关灯,调色,调光,感觉对懒人还是比较友好的。但是想用起来,E27的接口......,这不是问题,简单移植就可以了,开干!

---------没有了,过程枯燥无味,随手拍的几张图。

之前拆过佛山照明5W的智能灯泡工艺比这个要更好一点,但这也不差,这种灯还有个好处就是开启关闭的瞬间有个渐变过程,用起来还是比较舒服的。

网友A:
改为手机控制?,感觉也是不方便

网友B:
看价格吧,低端的都不怎么样,

网友C:
学习了。不过,用手机控制,8个灯是同时控制?还是分别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不过,用手机控制,8个灯是同时控制?还是分别控制?

天猫精灵之类应该都可以分组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为手机控制?,感觉也是不方便

可以手机天猫精灵APP控制,但是手机控制不如直接语音控制方便,语音控制直接叫一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不过,用手机控制,8个灯是同时控制?还是分别控制?

可以在APP里设置分组的,把想要的一起控制的灯都设置成一个名字,然后就可以语音组控了。我是通过天猫精灵语音控制的,用手机反而没那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价格吧,低端的都不怎么样,

我这些之前是9.9元撸的,后来不够用,又在拼多多以单价14元买了两个,价格不算贵吧,效果还可以。

网友D:
我的几个智能插座,天热老是掉线!各位有没有碰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几个智能插座,天热老是掉线!各位有没有碰到过。

会不会是你连接的智能音箱太热了导致掉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几个智能插座,天热老是掉线!各位有没有碰到过。

我买了两个云控智能就掉了连不上,小米的好像没有问题。想刷tasmota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你连接的智能音箱太热了导致掉线呢?

要插座拔掉,重新插上就好了。肯定是插座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插座拔掉,重新插上就好了。肯定是插座有问题。

那你有没有试过把智能音箱拔掉再插?因为我前两年也用过两个智能插座,一直挺稳定的。

网友E:
不知道这种智能灯泡内部温度这么高,是否耐用?

网友:
蓝牙连接,稳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这种智能灯泡内部温度这么高,是否耐用?

没有长期用过,不清楚,不过我估计如果不改装的话,用两三年应该也是可以的吧。想用更久的话可以直接调到百分之七八十的亮度来用,反正调亮度也是直接喊的。

网友:
这样就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