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车载行车记录仪 有WIFI密码 请问怎么去除

楼主(2022-07-02):
车载行车记录仪 有WIFI密码 请问怎么去除

网友A:
有没有按钮,试试长按能不能恢复出厂设置,或者试试123456789之类的密码

网友B:
看有没有没焊接的(复位)开关焊盘

网友:
一般是12345678  这样的8位弱口令

网友:
按那个开关一分钟,试试

网友C:
把8脚的闪存拆下来读出固件,用ssid去找,就能找到热点密码了

网友:
看看pcb有没有复位焊盘

网友:
wifi设密码,何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按钮,试试长按能不能恢复出厂设置,或者试试123456789之类的密码

简单密码测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有没有没焊接的(复位)开关焊盘

没有复位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8脚的闪存拆下来读出固件,用ssid去找,就能找到热点密码了

大侠 太难了 谢谢

楼主:
搞定了 密码1234567890

网友:
霸王龙:没有什么比破译密码更让人感到兴奋的了

网友:
一般原始密码是123456789,我猜的

网友:
密码1-8,1-9再到0,8个0-9挨个试

网友D:
对的,去猜,就那简单几个,这个东西一般没人去改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的,去猜,就那简单几个,这个东西一般没人去改密码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