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头一两年论坛里买的飞天虎快充F673

楼主(2022-07-02):
当年跟风买了个这 主要想试试自己8P的快充 充电确实快但毛病也很明显 跳屏!不知道能否通过更换某几个零件能改善甚至解决这个问题。
名字挺霸气 但东西一般
具体参数 车充我的8P基本用半个钟能从20%到70%
从这里打开 然后往两边撬 做到最小的外伤
不懂开关电源 但能看出这个电源的用料是很一般的 貌似还用了部分的回收件?
图片顺序乱了 我这网络很垃圾 这个电源的故障是不通电 摇晃内部有零件掉落的声音 打开一看是变压器的四个引脚都从本体上摔出来了 这质量很堪忧 而且还没有给变压器打胶固定
把引脚从线路板上焊下来固定到变压器上 年老眼花 收益不佳
TYPEC口是单独的一块小板 上面的一个芯片也不查资料了
焊回变压器通电一切正常了
线路板背面除了个数码管 空空如也
四个接线柱留在了线路板上
线路板正面的俯视图 啥都不缺但又不是很好用 刚开始充电时屏幕跳屏 是不是输出电流杂波太多?怎么解决?更换更大的滤波电容?还有只要一开始充电 手机的指纹解锁就不好用了 非要点好几下才能解锁 所以请各位给出个招儿 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充电指纹解锁不好用是不是漏电 静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指纹解锁不好用是不是漏电 静电?

可能是吧 反正解锁要按好几次才成功

网友:
这充电头做工是差了点,但是功能很好用,两个输出口、带电压表,可以直观的知道是不是在快充状态,目前是我的主力充电头。

网友:
是不是把安规电容拆了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快充做工一般,还可以用。建议充手机最好使用原配充电器。

网友:
要说做工一般还可以带充电显示屏挺方便的

网友:
带充电显示屏挺方便的

网友B:
屏幕显示倒是很新颖 不过充电杂波这个应该算是胎带的,不好解决啊,电容如果没失容,估计换了大容量的也未必有效,而且1000微法也不小了,换电容也要考虑体积问题

网友:
带显示比较少见,可惜没有电压电流2行同时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幕显示倒是很新颖 不过充电杂波这个应该算是胎带的,不好解决啊,电容如果没失容,估计换了大容量的也未 ...

谢谢!现在这充电器我也只是应急用一下 毕竟充电很快 常规充电一直还在用原装5V1A的